求助 picf12f675 OSCCAL 内容被擦除了

楼主(2014-12-19):
RT:
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写程序时候,把osccal,内部时钟校准值,擦除了。再写程序时,总是提示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0).
然后单片机还不运行。

有没有哪个大神知道这个如何解决?该怎么把校准值再写进去?

网友A:
校准字在3FF地址,存放格式一条“RETLW xxx”的指令。
用PICKIT3可以强制写入一个新的校准字,具体看Programmer Setting。写入新校准字后可能会振荡频率不准,但起码可以运行(因为程序开始有Call 3ff的指令,没有RETLW xxx会循环Call)。要想振荡准确,可以读出同批次的芯片校准值,选个合适烧进去试试。

网友B(2015-03-07):
可惜写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