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 有几个定时器,都有哪几个

楼主(2014-12-19):
STM32F030F4 有几个定时器,都有哪几个。

手册说只有4个,怎么我的能用5个定时器,TIM1,TIM3,TIM14,TIM16,TIM17 都可用,只有15用不了,请问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你用CUBE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你可能没有看清楚, 确实是 TIM1,TIM3,TIM14,TIM16,TIM17 都有, TIM15 和 TIM6 则在 F030x8 芯片才有

网友C:
同意楼上,不同的030型号是不一样的;
楼主仔细看下手册吧;

网友D:
STN32F030x4/6/8数据手册P10,Table2写的很清楚啊 ,你再仔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没有看清楚, 确实是 TIM1,TIM3,TIM14,TIM16,TIM17 都有, TIM15 和 TIM6 则在 F030x8 芯片才有 ...

STM32F030F4 哪里来的5个定时器?

网友D:
advanced control(1) + general purpose(4)  = ?

网友B:
呵呵, 楼主很较真, 却没有细看啊, STM32F030F4 就是第一列.
定时器栏, 一个 16位高级定时器, 就是 TIM1
下面通用定时器栏写有4个, 并有注释, 与后面的5个定时器的不同之处是少了 TIM15. 那4个定时器就是 TIM3,TIM14,TIM16,TIM17.

不知道这样理解楼主的表格, 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vanced control(1) + general purpose(4)  = ?

那这选型手册有错还是??

网友E:
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我基本使用完了,6楼数据手册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选型手册有错还是??

选型手册好像是有点问题。
既然你实际能用,那就没什么怀疑的。

网友F(2018-03-14):
也难怪,2014的选型手册说是4个,2017选型手册说是5个,官方资料有问题,估计楼主看的是2014年的选型手册吧。

网友G:
文档上不是写了1个高级定时器与4个普通定时器么?TIM1就是高级的啊,加起来就5个啊。

网友H(2021-02-25):
原来030F4只有一个高级定时器TIME 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