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家电是否需要电能计量功能

楼主(2014-12-19):
不知道大家对于智能家电是否深究过,是否需要电能计量功能?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智能家电以后会带上温湿度传感器,光强传感器等,有了许多数据来源之后,智能家电才能做出更加智能化的控制,并提供给以后的云平台进行处理。
有一些资料提到“电能传感器”,可以真正检测家电工作的实际情况,如果正在工作,功率值比较高,如果不工作,功率值非常低。也可以通此传感器来判断电器是否存在故障,比如正在工作时,电压正常,但是功率为零,说明电器有问题;功率过高时自动切断或报警等。电能计量也可以检测到电器是否正在待机,可以实现自动节能。
所以小弟在这里倾听各位大师看法。

楼主:
关于故障的检测功能如:
现在的智能路灯就是:检测到灯的电压正常,但是没有功率,说明灯**坏了;如果功率过低,说明灯**老化了。智能家电如果加了这种功能,倒是可以做到类似的功能,比如:1、现在电器电压正常,并且需要工作,但是没有检测到功率,说明电器工作部分已被损坏;
2、如果电器工作分档位,如果处于某一档位时,但是功率值的范围不正确,说明电器已经老化;
3、如果电器工作时,检测到功率过大,超出正常范围过大时,可以进行报警,或者直接关断;

这只是暂时的想法,不知道实用性强不强?

网友A:
电气设备的故障自诊断功能在强调可靠性的工业设备上很常见,有些大型设备在八十年代都可以通过洲际长途电话线路与设备供应商联网进行监测维护,不在民用产品上普及的原因是价格。

楼主:
版主有没有相关的故障自诊断功能的相关资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有没有相关的故障自诊断功能的相关资料啊?

设备自检方面的资料我这没有,但我剖析过海量的各国工业电控设备,实现自检的方法五花八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举个例子,多年以前我接过一个项目,自动检测大型LED显示屏是否出现显示故障,故障一般表现为某些显示单元整块显示异常,我的方案是,点亮全屏,检测总电流,如果电流异常判为故障,再通过显示特定内容来扫描各显示单元,也是通过测电流自动定位得到异常的单元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