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没输出??

楼主(2014-12-19):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7641175\QQ\WinTemp\RichOle\(S}J6GQZ`32ZB6_L9)S]}HQ.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7641175\QQ\WinTemp\RichOle\(S}J6GQZ`32ZB6_L9)S]}HQ.jpg 如电路图,我想要3V输出的,看了网上的经典阻容降压电路,现在PCB打回来了,焊好调试没反应,没电压输出。:'(怎么回事呀。请二咦家高人指点

网友A:
首先把阻容降压电路先独立出来,调试没问题后才放入整体电路中
仅仅说个“调试没反应”,神仙也帮不了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阻容降压电路先独立出来,调试没问题后才放入整体电路中
仅仅说个“调试没反应”,神仙也帮不了你哦 ...

哦, 第一次搞这东西, 那我阻容那部分电路对吗。 谢谢。。。

网友B:
电路错误太多。重新设计吧。

楼主:
搞定了,PCB画错了, 有个地方画短路了,割掉就好了。。。。

网友C:
1uF半波只能输出34mA电流,你的3v稳压管限流电阻也不串一个,恐怕都让它吃光了,哈哈

网友D(点评):
哈哈!…T叔真风趣!…

网友B:
上面纯粹说错了。

网友D:
嗯!30mA“全部”流过稳压管、还是有3V电压、后面电路要用电,只能是从稳压管中分流!…
  没电   太模糊!楼主讲没电:是指电机不转?…还是指没3V电压?…猜不出呀…
  也许芯片短路?…也许电机是坏的?…

网友E:
阻容降压的“阻”在哪里?可控硅触发电流不够吧?

楼主:
这电流怎么采呀,郁闷,这个电路可控硅都导通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电流怎么采呀,郁闷,这个电路可控硅都导通不了。。。。

把电源3V先调好再考虑其它的,建议你一定注意阻容降压的“阻”,你的电路为什么没有用限流电阻?
3V调好后改小R7阻值,BTA16有不同后缀型号对应不同驱动电流的,附件是可控硅的经典学习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电流怎么采呀,郁闷,这个电路可控硅都导通不了。。。。

可以触发,只要选小电流触发的可控硅即可。。。

网友F:
图中可控硅接反了~~~

上下(A,K)两极对换即可。

另,触发限制电阻不亦太大,一般先22欧~51欧,双向可控硅亦选触发电流小的(5-10ma)。

网友E(点评):
佩服,坛友看的比较仔细。

网友F:
看图,LZ可能是用一片单片机采样和驱动双向可控硅。

友情提示:
如没实战(丰富的可控硅使用)经验,这个程序比较难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源3V先调好再考虑其它的,建议你一定注意阻容降压的“阻”,你的电路为什么没有用限流电阻?
3V调好 ...

谢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LZ可能是用一片单片机采样和驱动双向可控硅。

友情提示:

可控硅,现在控制没有问题了啊。现在关键是采电机的电流。。。。根据电流也就是负载调整功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控硅,现在控制没有问题了啊。现在关键是采电机的电流。。。。根据电流也就是负载调整功率。 ...

这个比较麻烦,因为负载是感性的,相位和电流都随时间变化,需连续采样求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