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12-19):
我用的是tms320f2812,30MHz的有源晶振,突然发现一个很困扰的问题,用定时器定时中断,驱动一个运行指示灯。刚上电,指示灯正常的一亮一灭,可是过一会,就突然变慢了,仿佛程序也在运行,但运行的非常慢。谁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能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貌似有源晶振虚焊了,晕死:@,太不好意思了

网友A:
呵呵   类似情况也遇到过    记得使用单片机是
电路设计中的是89LE54RD+    是3.3V的
没注意焊接为了89C54RD+     5V工作的
发现上电后正常工作   然后越来越慢了   最后停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貌似有源晶振虚焊了,晕死,太不好意思了

遇到这类问题,感觉真是无从下手,中间出了个问题,用烙铁又焊了一遍TMS320F2812,结果,发现又工作不正常了。开始以为复位电路出问题了,用的是tps767D318,发现正常的复位信号,正常情况应该是高电平3.3V,结果,不正常的板子是不到2v,忙了半天,还是找不到问题,为什么复位信号的高电平达不到呢?后来用示波器观察有源晶振的信号,开始的时候,还正常,后来突然发现有源晶振的信号不对了,达不到响应的幅值,DSP肯定认为是振不起来了,这些奇怪的问题啊:@ 会不会是我重新补焊的时候出问题了?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