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机处理unsigned long的问题

楼主(2014-12-19):
最近做一个,电子称,用一个24位ad芯片,芯片输出是一个unsigned long的数据,怎么样把他处理后,显示在8位数码管啊

网友A:
如果24位AD用的是高24位,将芯片输出的数据右移8位
如果是低24位 将数据位与上0xffffff;
这样就得到AD值

结果(float) =  AD基准电压* ( AD值 / (2的24次方) )     (注意强制转换)

  重量= 结果值/对应重量的比值

分别将重量值每一位转成 数码管的位码显示

网友B:
转BCD问题
若取千位
a%10000/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24位AD用的是高24位,将芯片输出的数据右移8位
如果是低24位 将数据位与上0xffffff;
这样就得到AD值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BCD问题
若取千位
a%10000/1000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