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式缝焊机部分电路分析

楼主(2014-12-19):
厂里的一台缝焊机坏了,厂家倒闭了,只能自己修.原理图搞不太清楚,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部分电路.最好讲下原理。
U0的输出波形是怎么样的?是交流负半周输出,正半周不输出吗?W1的作用?如果SC1用双向可控硅会怎么样呢?

楼主:
T2的次级是去驱动一个特大功率可控硅,可控硅输出接充放电的RC,和焊接件串接在一起。大概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后面的电路厂家提供的图纸不清楚就没画。

楼主:
W1画错了,应该是个滑动可调电阻0-2.2K。

网友A:
调 触发角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 触发角的电路。

能具体讲下吗?导通角变化,后级会怎么变化?如果输入端上正下负(交流负半周),T2不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