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晶硅太阳能板

楼主(2014-12-19):
各位好,遇到一个问题,在一个国外仪表上,一个太阳能板碎了,想自己更换,不知道改用什么型号的或什么参数的(对这一块不甚了解)。在国内能否买到替代的产品。规格长97mm宽47mm。各位大神有用过的,给推荐一下。或讲解一下采购这个需要注意哪几项参数。多谢多谢。
我测试了,在室内光照是DC5V,然后测试电流是几十毫安,表没接传感器一直屏幕跳。感觉电路板上应该有一个电池,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然后通过电压芯片给电路板供电。产品参见附件图片

补充:电路板上有块段码屏。电路板上好像没有电池,感觉这是个“太阳能电池”直接给电路供电。

网友A:
非晶硅,多晶硅,单晶硅只是太阳能电池的一种加工工艺.非晶硅只有几个μ厚度,最省料,用喷涂方法做在载体材料上.
你只要找大小一样,参数一样的太阳板替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晶硅,多晶硅,单晶硅只是太阳能电池的一种加工工艺.非晶硅只有几个μ厚度,最省料,用喷涂方法做在载体材料 ...

请问,太阳能电池板,是可以直接给电路板供电使用的吗?电路板加上传感器后,可能要30几毫安。刚看了一下电路板,上面没有电池。如果使用过可否给推荐一下哪里采得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太阳能电池板,是可以直接给电路板供电使用的吗?电路板加上传感器后,可能要30几毫安。刚看了一下 ...

阳光充足当然可以,但要防阴天必需加储能电路,一般用可充电池或超级电容来储能.

电池板去淘宝看

http://s.taobao.com/search?spm=a230r.1.0.0.zNzIST&q=%CC%AB%D1%F4%C4%DC%B5%E7%B3%D8%B0%E55v&rs=up&rsclick=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2008695577.16.3cz4DU&id=3938604742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阳光充足当然可以,但要防阴天必需加储能电路,一般用可充电池或超级电容来储能.

电池板去淘宝看

超级电容?有多超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有多超级?
大到可以吓坏塌侬程度,哈哈,单位是μF的佬佬"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爱,谢了!

楼主:
多谢,我参考一下,看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