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运放采样,可是AD是0-3.3V的,用什么电路来匹配

楼主(2014-12-19):
(无正文)

网友A:
用三个电阻的分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个电阻的分压电路,

仔细说说,多谢啦

网友B:
我个人的想法,仅供参考

New Bitmap  (21.24 KB )

网友C:
用乘法器+-都取值。

网友D:
首先, 二楼的办法确实是最精简的办法。用三个电阻的分压电路,三个电阻星形连接, 中心接 AD 检测,其他三个端点,一端接输入信号, 一端接地,一端接电源(或电压基准, 不是"会", 感谢后楼的观众指出, 唉, 电脑打字太容易打错别字了)。
根据条件,信号范围(-5V到+5V), AD范围0-3.3V,考虑适合的运放输出负载,就可以算出这三个电阻。
如果这样的电路的阻抗太大, 那就再加个运放做跟随也是可以的。

网友C:
附件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 二楼的办法确实是最精简的办法。用三个电阻的分压电路,三个电阻星形连接, 中心接 AD 检测,其他三 ...

没错。

很多允许负电压输入的AD,内部就是这样的结构,还不敢说“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想法,仅供参考

谢谢,这方法可以,但是稍麻烦,没有1.25的基准源和多余的运放了。
但是仍然和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乘法器+-都取值。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但是即使这样,好像影响了信号的原始频率。

网友C(点评):
这是绝对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 二楼的办法确实是最精简的办法。用三个电阻的分压电路,三个电阻星形连接, 中心接 AD 检测,其他三 ...

看起来挺简单,但是不太明白,什么叫会电压基准?是接5V么?
假设R1接输入信号,1K。
R2接电源+5V  1K。
R3接地   1.94K
是这个意思么?
-5V的时候出0V  +5V的时候出3.3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附件电路。

请问这个电路叫乘法器?怎么乘?怎么算的?

网友C(点评):
两个电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电路。

当输入是-5V时,输出为什么是0?

网友C(点评):
-5v叠加+5v峰峰值直流分量。

网友C:
电路画法不同,但是没有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想法,仅供参考

这个电路挺好的,不过程序里,最好把这个1.25V也采集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时-5V时,输出是0.018V.那个5.1k为什么不选为5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画法不同,但是没有变。

Ui是-5V,Uo从哪里叠加的+5V呀,多谢,实在不懂

网友C:
电路很简单,如果你对峰峰值的原理不明白,搭建电路仿真,几分钟就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很简单,如果你对峰峰值的原理不明白,搭建电路仿真,几分钟就懂。

你用的拿个软件

EW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输入时-5V时,输出是0.018V.那个5.1k为什么不选为5K?

因为你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