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把stm32f407zg 的 PA15 配成SPI

楼主(2014-12-19):
如题, 求指导啊,

楼主:
用了好久时间没找到方法, 会103的 不会407的

网友A:
跟 103的区别, F2,F3,F4 乃至 F0 在配置 GPIO 外设功能时,
要使用函数 GPIO_PinAFConfig() 如: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SPI1);
这可以完全避免外设争夺 GPIO 的冲突, 是个好的改进.

网友B:
参考楼上意见,也可以ST CUBE软件生成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