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103RCT6外部中断可设置上下沿都检测,可以分别判断吗?

楼主(2014-12-19):
STM32103RCT6外部中断可设置上下沿都检测,可以在中断里判断这是上升还是下降沿吗 怎么设置呢?

网友A:
由于只有一个状态位, 只能从GPIO 端口上去判断, 或者用之前保存的状态来判断.
有漏和错的风险啊.

网友B:
可以用边沿触发,你还判断啥啊;
不放心的话,中断程序再加处理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边沿触发,你还判断啥啊;
不放心的话,中断程序再加处理看看; ...

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都可以啊;
你自己根据需求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根据你信号的默认状态,比如正常是低电平,那就设置上升沿;
反之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