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验证LDO线性稳压器

楼主(2014-12-19):
(无正文)

楼主:
转换效率,输出纹波
这是我能想到的两个常用指标了,希望大家谈谈自己的经验,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FYR.

AN1482-LDO stability using output ceramic capacitor.pdf

网友B:
输出电压精度、最大输出电流、最大功耗、最高输入电压、最小压差、电源纹波抑制比、输出噪声。
还得关心LDO的稳定性,输入输出电容大小的要求。

网友C:
@5#
   电源纹波抑制比和输出噪声是什么,针对这两个点,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多大范围内可以接受,以及处理噪声的常用方法,谢谢!还有顺便问一句,目前低压差LDO线性稳压器,哪个品牌做得比较好一点

网友D:
要看你自己的应用关心什么指标,一般可能是压差、最大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精度、最大耗散功率、关断静态功耗。

网友C:
@7#
如果是给DDR那一类的核心电源供电呢,用在汽车电子上的LDO该着重关注哪些指标。目前正在恶补这一块的基础知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转换效率,输出纹波
这是我能想到的两个常用指标了,希望大家谈谈自己的经验,需要注意什么 ...

带载能力、承受功率、高低温工作、抗干扰能力……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载能力、承受功率、高低温工作、抗干扰能力……很多

恩谢谢,带载能力和高低温工作,说的比较实际

网友F:
1. LDO: Low Dropout, dropout电压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损耗在调制管上的功率多大,进而决定了效率。

2. 驱动容性负载的能力以及输出电流的能力:LDO系统的稳定性随着负载电容大小和负载电流大小会变化。

网友G:
对输出电容的要求,不单大小,还有种类,一般的LDO用独石或电解是不行的。

网友H:
对输出电容的要求,不单大小,还有种类,一般的LDO用独石或电解是不行的。????什么ldo哟。

网友G:
我发觉,好像几乎任何电子电路都是怕带容性负载的,
对于系统整体,负载也是个配置,基于电路架构,负载若为容性,就会增添极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 LDO: Low Dropout, dropout电压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损耗在调制管上的功率多大,进而决定了效率。

2.  ...

你指的稳定性,具体是指什么?在LDO的输出范围内,增大负载,输出电压也是保持一样的

网友I:
给DDR供电的LDO,首先一个主意输出纹波的大小。最好由3.3V转输出电压(1.8/1.5/1.2V),主意功耗。还有一个是,输出电容的匹配,对LDO有补偿作用。

网友J:
有些LDO有bug,已知bug的要绕着走,比如,HT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