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BKP问题

楼主(2014-12-19):
我想向STM32F030R8T6的BKP写入数据,不过调试发现写不进去,下面是我的代码,麻烦大家帮小弟分析分析,漏掉了什么,谢谢!!!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L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RCC_RTCCLKCmd(ENABLE);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1,1);

网友A:
030没有BackupRegister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要多留言器件间的区别.
不过也没有料到, BKP 就几个 SRAM 罢了, 也会被精简掉.

楼主:
有BKP啊,在RTC那里了,有5个32位的备份寄存器,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要多留言器件间的区别.
不过也没有料到, BKP 就几个 SRAM 罢了, 也会被精简掉. ...

有BKP啊,在RTC那里了,有5个32位的备份寄存器,如图:,在4楼

网友B:
你这是看的 STM32F0 系列的编程参考手册, 这条是针对 05x 的, 你应该再看 STM32F030 的数据手册, 以确定该芯片的资源.

网友C:
楼主看的其它手册资料吧,030的中文还没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