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IMX6+Android4.4移植RTL8723AU驱动问题

楼主(2014-12-19):
开发板: IMX6
WIFI模块: realtek 8723au (USB接口)
OS: Android 4.4

通过menuconfig配置完内核之后,如果将驱动模式设为wext是可以insmod正常加载wifi驱动并且通过iw工具正常调试。但是iw工具仅支持无密码或WEP加密的AP(是这样吗?),因此无法连接WPK加密的AP。
于是改用nl80211模式编译驱动,但是在IMX6上始终无**常加载驱动,错误如下: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scan_done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remain_on_channel_expired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disconnected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ready_on_channel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wiphy_register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wiphy_new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put_bss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roamed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michael_mic_failure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connect_result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wiphy_unregister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send_disassoc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get_bss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__ieee80211_get_channel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mgmt_tx_status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send_rx_assoc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rx_mgmt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inform_bss_frame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ieee80211_frequency_to_channel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wiphy_free (err 0)
insmod: init_module '/system/lib/modules/8723au.ko'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由于对wifi模块移植这部分不是太了解,求大神指教啊?:)

楼主:
追问WPA_SUPPLICANT_8在文档上看说仅支持NL80211和CFG80211,这么说也不支持wext?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看一下哈~~请耐心等待~~

网友B:
/system/lib/modules/8723au.ko'模块都找不到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开发板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哥们:
  直接将驱动和hal层替换即可,其它不要修改,驱动要按照他们的文档说明,编译成ARM平台的,编译出来的驱动ko文件放到device目录,在imx6.mk文件的COPY_FILE+=中添加拷贝到/system/lib/hw/xxx.ko,之后就可以了。
  HAL层部分注意要修改驱动的加载路径以及加载模块的名称。
  我移植的是RTL8723BU,USB接口的,蓝牙和WIFI二合一的模块,freescale的imx6的android4.4平台已经支持RTL8723AS,不过是支持SDIO接口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哥们:
  直接将驱动和hal层替换即可,其它不要修改,驱动要按照他们的文档说明,编译成ARM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很赞

网友D(2016-07-18):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很赞

您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scan_done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remain_on_channel_expired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new_sta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disconnected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ready_on_channel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wiphy_register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wiphy_new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put_bss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roamed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ibss_joined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michael_mic_failure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connect_result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wiphy_unregister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get_bss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__ieee80211_get_channel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mgmt_tx_status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del_sta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rx_mgmt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cfg80211_inform_bss_frame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ieee80211_frequency_to_channel (err 0)
8723au: Unknown symbol wiphy_free (err 0)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E(2016-11-08):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哥们:
  直接将驱动和hal层替换即可,其它不要修改,驱动要按照他们的文档说明,编译成ARM ...

你移植过RTL8723BU,请问我移植到imx6q上,AP模式不能够打开,会一直显示“正在打开热点”,请问哥们有没有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