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4V供电系统经过整流桥并电解电容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19):
我放置了一个50V/470UF,于是我想再放两个别的电解电容,但是不知道方多大,关键是我想,如果我放个50v/47uf的,那这样470uf和47uf就形成并联了,是不是就将470uf的容量并小了呢,这不久得不偿失了吗?请问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A:
470uF和47uF并联,那容量就是470+47=517uF,电容并联容量增加,串联的话,容量才会减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uF和47uF并联,那容量就是470+47=517uF,电容并联容量增加,串联的话,容量才会减少啊 ...

哦,呵呵,谢谢啊,我**错误,本来记错了结果还想当然的认为很对。24V电源进来并联几个电解电容应该要比一个好吧,请问版主并联多大合适呢?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呵呵,谢谢啊,我**错误,本来记错了结果还想当然的认为很对。24V电源进来并联几个电解电容应该要 ...

电容并联,ESR会减少,是有好处的,至于用多大的容量,要看保持时间,就是说输入端断电之后,输出端要保持多长时间的额定输出,如果没有保持时间的要求,电容可以用的比较小,还要看电容耐纹波电流是多少,也可以根据经验选

网友B:
泪流满面呀!…呃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