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14-12-19):
在使用DataAvailable接收串口数据时,接收到2个数,但这个函数返回0X80,并且其他发过来的数接不到?不知为什么??知道的大侠救救我!

网友A:
使用DataAvailable接收串口数据, 我好象没有见过这个函数, 是哪里来的代码? 可能里面的返回就是这样定义的吧
不用别人救的, 你自己可以改这个代码, 自救的

网友B:
BAUD率对吗?
代码发上来讨论下;

楼主:
解决了!仔细看了UART_STM32F10X.C,DataAvailable()函数是根据接收数据的IN指针减去数据OUT指针返回串口可利用的字节数的.由于串口接收数据是靠中断进行的,在DataAvailable()函数内部要是产生中断的话,就改写了IN指针,这样就产生DataAvailable()函数判断错误!解决办法是DataAvailable内关闭串口接收中断,退出前打开.谢谢斑竹关注,也希望有同样问题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