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宏定义帮助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2014-12-19):
请问,下面IO写和读是如何建立关联的 谢谢

#define DSY_SEL3_PORT(X)            X##3
#define DSY_SEL3_PIN                5

#define DSY_SEL2_PORT(X)            X##3
#define DSY_SEL2_PIN                4

#define DSY_SEL1_PORT(X)            X##3
#define DSY_SEL1_PIN                3
// Display Segments define
#define DSY_SEGA_PORT(X)            X##1
#define DSY_SEGA_PIN                1

#define DSY_SEGB_PORT(X)            X##3
#define DSY_SEGB_PIN                7

#define DSY_SEGC_PORT(X)            X##1
#define DSY_SEGC_PIN                5

#define DSY_SEGD_PORT(X)            X##4
#define DSY_SEGD_PIN                1

#define DSY_SEGE_PORT(X)            X##4
#define DSY_SEGE_PIN                2

#define DSY_SEGF_PORT(X)            X##1
#define DSY_SEGF_PIN                0

#define DSY_SEGG_PORT(X)            X##1
#define DSY_SEGG_PIN                4

#define DSY_SEGH_PORT(X)            X##3
#define DSY_SEGH_PIN                2

// IO port Operations

#define IoWr(Pin,Val)               WrBit(Pin##_PORT(P),Pin##_PIN,Val)
#define IoRd(Pin)                   RdBit(Pin##_PORT(P),Pin##_PIN)

网友A:
这个##运算,你要去看和这个相关的头文件里怎么定义的,要知道##的意义。你这贴出来了,我哪儿知道##是干啥的啊。我只见过<<,>>,&&,||等。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你这两个井号是干啥的。你要看这个文件引用的头文件里如何定义的,请贴出来给大伙把玩一下

网友:
楼主贴的不完全啊,相关的头文件的定义搞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