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有长跳转指令吗

楼主(2014-12-19):
(无正文)

网友A:
1. 在IAR 的集成开发环境中.选中你的工程,右键,点options,
2. 在Target 页面中,Data Model选项,4选中Medium或Large,
3. 解释:
   - 选中SMALL只能访问64K以内的空间,以外的空间只能有内部函数访问
  - 选中Medium 可以访问1M以内的空间
  - 选中Large可以访问全部空间

网友A:
选择Largesmallmedium产生效果是改变指针变量所占字节个数.IAR中指针变量默认2个字节,选择large占用4个字节,那么指针就可以访问超过64K范围的地址.

网友A:
用汇编语言访问高于64k地址的flash,可以使用设置标志位来访问不同seg区的flash

楼主:
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非常感谢!

BRA 指令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