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IC18F4580中断0不能进入?

楼主(2014-12-19):
void INT0init()
{        //INTCON register
        GIE=1;
        IPEN=0;//使能未屏蔽中断
        PEIE=1;//使能未屏蔽外围中断
        GIEL=1;//同PEIE功能
        INT0IE=1;//使能int0外围中断
        TMR0IE=0;//禁止定时器中断
        RBIE=1;//关闭RB端口改变中断
        INT0IF=0;

        //INTCON2 register
        RBPU=0;//弱上拉开启
        INTEDG0=0; //下降沿触发中断

}

void interrupt int0_isr()
{
        //static uchar count;
        /*
        if(TMR0IF)
        {
                TESTTMR=!TESTTMR;
                TMR0IF=0;
                TMR0=168;
                count++;
        }
        */
        if((INT0IF&INT0IE)==1)
        {

                //TMR0ON=1;        //关闭
                RA1=0;
                INT0IF=0;
        }

}
不知道是中断初始化问题还是中断函数问题,定时器0可以进入中断,但中断0给下降沿,始终没反应(RA1始终未高电平)

楼主:
有没有完整的PIC18F4580中断0的初始化程序,给发个,最好是位操作类型的

网友A:
IPEN=0;//使能未屏蔽中断
这句对不对?

网友B:
这代码写的不忍直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代码写的不忍直视

哈哈 ,调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