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来了,振荡电路切换?

楼主(2014-12-19):
如上图
A,B为两上不同频率的振荡电路,C点的输出跟随方波输入信号在A和B两路振荡信号来回切换输出。

问题来了,本总有问题就要彻底弄明白,我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实现的切换呢?

楼主:
maychang  powerants chunyang 老师进来看一下。

网友A:
由R33上端电平控制。
该点低电平时,D10和D11导通,D9和D12关断。D10导通,将上面振荡器输出送到U4B输入端;D11导通,使下面振荡器停振。D9关断,上面振荡器输入端不受该点电平影响,不会停振;D12关断,下面振荡器(已停振,但晶体仍有衰减振荡)输出不能送到U4B输入端。
该点高电平时,两振荡器工作恰相反。
实际上,该点电平控制D9~D12作为四个开关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R33上端电平控制。
该点低电平时,D10和D11导通,D9和D12关断。D10导通,将上面振荡器输出送到U4B输入端 ...

明白了,谢谢耐心的前辈。

网友B: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