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检测电路错误

楼主(2014-12-19):
给一块自己做的板子供电,因由运放,需正负5v供电,但接通电源后两个电源指示灯都一直闪烁,根据电路,我猜测是正电源供电的电路有问题造成的,但不清楚都什么样的问题才会造成电源指示灯的闪烁?对于修改以及检测电路无从下手!求指教!

网友A:
既然肉眼可见闪烁,频率不会高,指针式万用表估计可以跟得上,量量电源电压看是否波动。
如果没有指针表,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电压更好。

网友B:
相信版主的话  试一试吧

网友C:
如果是电源模块过来给你板子供电,导致电源模块上的LED灯闪烁的话极有可能是电源模块输出短路造成。很有可能是电源模块输出电压时你并联的电容击穿或者焊反造成。

网友D:
查电源还是比较好找问题的,逐个断开系统上的芯片来查。
5楼提示的很好,负5V是如何产生的,也检查下

网友E:
成功?…我正在路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肉眼可见闪烁,频率不会高,指针式万用表估计可以跟得上,量量电源电压看是否波动。
如果没有指针表, ...

这个是有测过的,的确有波动,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同一个电压转换器上面的正负输出电压,如果所带负载的功率相差很大,会造成这种现象吗?(负电只供运放,正电除了运放还有很多其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源模块过来给你板子供电,导致电源模块上的LED灯闪烁的话极有可能是电源模块输出短路造成。很有可 ...

这种可能已排除,没有任何器件产生过热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你的正负5V电源是由一个单电源供给用两个7805曡接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

谢谢,还好我是直接买的电源,不是自己设计的(如果自己设计一定会用你说的那种错误的了:(),这种专业的应该不会这种错误吧!还有什么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电源还是比较好找问题的,逐个断开系统上的芯片来查。
5楼提示的很好,负5V是如何产生的,也检查下 ...

电源的图片,由于商业原因吧,有一个器件是被商家划去名字的,但这样的电源供电又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电源还是比较好找问题的,逐个断开系统上的芯片来查。
5楼提示的很好,负5V是如何产生的,也检查下 ...

像已经焊到板子上了这样的情况,如果想短路元器件,是不是把它接电源端接地就可以了吧?

网友D:
不是这么干的,那样直接电源就短路烧了!
你木有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么干的,那样直接电源就短路烧了!
你木有原理图吗?

后来想到这一点了,上传各部分原理图以及整个PCB图,请指教

网友D:
图太不清楚了,没找到-5V电源从哪里得到的。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下5V和3.3V的电源波动情况,或者串入一个电表看电流消耗时多少

网友D:
另外LED灯上串接的电阻也太大了点,改用330欧姆吧

网友G:
D7和从C39接反了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太不清楚了,没找到-5V电源从哪里得到的。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下5V和3.3V的电源波动情况,或者串入一个电 ...

电源是我直接买的,正负5V电压输出的一个电源,在直接接入的这个电路中,给它供电。电压的确有波动,所以灯才闪烁的,测得的电压输出最高都和5V有很大差距且波动很大,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D7和从C39接反了有木有

没有接反,试过另外以那种方向接直接就把电容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LED灯上串接的电阻也太大了点,改用330欧姆吧

你是说20k 的R7吗,这个电阻大一点,是为了减小影响电阻对驱动电流精度。你说的这个电阻大,会有什么影响,以至于电压输出不稳定呢?

网友D:
怀疑是电源负载能力不够
那+5V,先改用直流电供电,并测试下负载电流多少,然后与原来的电源做对比就知道了

楼主:
这是我电源的规格,好像也不是电源负载的问题,那请问如何检测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