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燃气灶热电偶问题

楼主(2014-12-19):
前一段时间网购了一个燃气灶,发现没有电池。应该是类似于压电陶瓷的东西在点火,就像打火机里的那玩意。现在疑惑的是,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原理。
百度了一下,说是热电偶提供的能量仅可以维持电磁阀工作,并不能将其启动,所以打火要靠手拧开电磁阀。
电磁阀应该就是个继电器吧,我在看书的时候,讲到热电偶在几百度的范围内,顶多也就产生mv级别的电压。
又去淘宝搜了一下燃气灶的电磁阀参数,发现工作电压3V。我对继电器的理解,在将其导通时需要较大电流,而维持其导通就不需要那么大电流,就像追女生一样,哈哈!我依然怀疑这个热电偶有没有能力“留住女神”,毕竟其输出电压很低。

请了解燃气灶电磁阀和热电偶的老大们科普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一般家用燃气灶的点火方式主要有压电陶瓷点火、电子脉冲和人工点火等。电子脉冲点火消费者一般都很熟悉,就是嵌入式燃气灶一般都采用这种点火方式。电子脉冲点火方式的工作原理:输气管→阀体通孔→气阀芯→电磁阀阀门→引射管→喷嘴(与空气一次混合)→炉头→风门→火盖(与空气二次混合),遇火后燃烧。这类燃气灶以干电池作为电源,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方便、可靠、稳定性高,只要一按下电源按钮,即可产生一连串的电火花,点火率可达100%。但这种方式需要换电池。

网友A:
看这个说明,比较清楚

网友B:
很不错的介绍的,,比如也很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