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的强推挽输出,一点用都没有

楼主(2014-12-19):
STC单片机的强推挽输出,一点用都没有。今天做了一大堆试验,根本不起作用。
还是该上拉的时候就上拉,该加三极管的时候加三极管。

网友A:
恩,恭喜,超级bug被你第一发现了。说句题外话,用单片机不去看技术文档说明书的人,不是高手 ,就是SB。

网友B:
设计还是以datasheet为准的。

网友C:
对照数据手册,检查程序及头文件,如果型号是支持的就可以的。

网友D:
看手册,有些可能是型号不支持 也可能是型号支持某些管教不支持。毕竟51内核。

网友E:
写了个程序下到STM32F207,不能运行。

所以,STM32F一点用都没有,根本就是垃圾,根本就运行不了程序!!:lol

网友F:
STC是有些忽悠,但也不可能忽悠到这程度

网友G:
是的,一点用都没有,楼主根本不需要用到强推挽,何来有用之说呢。该上拉就上拉,该用三极管用三极管。

网友H:
配模式寄存器没有?

网友I:
首先要设置正确...

网友J:
我还真的没有遇见过有MCU该有的推挽输出没有作用的。

网友K:
用过一段时间STC的
DATASHEET中有过IO配置寄存器写反的

网友L:
超级bug被你第一发现了。说句题外话,用单片机不去看技术文档说明书的人,不是高手 ,就是SB。    :lol

网友M:
我觉得 STC 的 MCU datasheet 还真不是普通的极品,看着看着,就对STC的东西没信心了。

网友N:
拉倒吧,我用STC推挽就很好用

网友O:
强推挽点扫描直驱16*8点阵毫无问题,我不说话

网友O:
引用 网友K:
用过一段时间STC的
DATASHEET中有过IO配置寄存器写反的

嗯我记得是STC的2051的

网友P:
我怀疑这个楼主是不是故意炒作,看看stc的人气如何

网友Q:
STC 的老板很精明,着手到学校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提供教材,,STC有一个好处就是到处是中文介绍,虽然说很多文字啰嗦了点,但对于新手入门来说是非常好的老师,使得入门单片机的学生们很快能上手,当你学会熟悉了单片机就会觉得STC的资料很乱,其实就是太过于啰嗦

网友R:
若能犯这种错误   那早该关门了

网友S:
stc的规格书,说实话还要整理一下。比st、intel的规格书有差距

网友T:
呵呵, 你手册看错了的吧, STC有强推挽方式的, 肯定你没用对。这个不用外面上拉/下拉的。肯定可以。

网友U:
东西是人做的,总会有错的时候,您自己也会犯错吧,哈哈哈

网友V:
不是所有的型号都支持,但手册说支持的肯定支持,只要正确设置。

网友W:
stc再差也不至于差到这个程度吧?

网友X(2015-08-07):
IO设置成强推挽的时候,还需要外部上拉吗?

网友Y:
不一定吧,普通IO驱动buzzer不会响,我用强推挽驱动就会响了。虽然不是STC的MCU。

网友Z:
用过一段时间STC的
DATASHEET中有过IO配置寄存器写反的

最好写具体点,让大家引以为戒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