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发几张用STM32做的2路无刷控制驱动器

楼主(2014-12-19):
:loveliness:
辛苦了几天,终于调好了;
并在机器上测试了2天,当然不是全天候测试了;
效果还行;
带动1吨的负载毫无压力;
输入电压到80V没啥问题,换下电源输入的电解电容即可;
公司产品用,就不发设计资料了;

楼主:
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装到机器上了;

一个可以控制2个无刷,用了2路232;
还有几路限位的IO等;
还有一路CAN预留;

楼主:
再发几张装了壳子的;

网友A:
图片中有个电阻丝印那个位置采用了一个U形的金属,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有个电阻丝印那个位置采用了一个U形的金属,这个是什么东西?

康铜丝,锰铜丝;
即使板子都烧光了,这东西一般也是好的;

手持万用表采样的,大电流一般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有个电阻丝印那个位置采用了一个U形的金属,这个是什么东西?

康铜丝 采样,测电流的

网友C:
什么方法?方波?正弦波?

网友D:
很好用在哪个行业

网友E:
左下角铜柱的右面,怎么看怎么觉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方法?方波?正弦波?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用在哪个行业

机器人,工业车上;
我们水平不够,只能中小型的;

大的公司,可以做载重50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下角铜柱的右面,怎么看怎么觉得有问题···

恩,走线有点近,还有4mm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用在哪个行业

比如全自动的叉车:叉车跑到自动跑到指定的地点,取消货物,放到指定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可以;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现在采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下角铜柱的右面,怎么看怎么觉得有问题···

那根线是地线,连MCU,一些数字芯片等,和驱动部分的地单独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现在采用的什么方法。

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现在采用的什么方法。

后面换成永磁同步电机,就用正弦驱动了

网友F:
用到80V都可以,看来电源转换芯片电压很宽,什么系列的芯片?       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呢?     过流检测如何软件滤波?   一堆问题,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走线有点近,还有4mm左右吧;

我是说那两个保险,下面走线····虽说是架空的,还是不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到80V都可以,看来电源转换芯片电压很宽,什么系列的芯片?       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呢?     过流检测 ...

;P
这个不能告诉你;
主要是电容和MOS管受限,换MOS管,电容的话,200V也没问题;
不是用的芯片,用一堆电阻,电容等搭出来的电源电路;
以前拆过一个德国的驱动器,参考他们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  学习

:)
共同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有个电阻丝印那个位置采用了一个U形的金属,这个是什么东西?

康铜丝,测电流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告诉你;
主要是电容和MOS管受限,换MOS管,电容的话,200V也没问题;
不是用的芯片,用一堆 ...

:lol

楼主(2015-01-22):
引用 网友G:
康铜丝,测电流用的

:)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

:loveliness:
谢谢支持;

网友I(2015-03-30):
请问用焊锡走的那些线是为了大电流通路吗?现在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J:
不明觉厉!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用焊锡走的那些线是为了大电流通路吗?现在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是大电流;
不过实际工作,也就5A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明觉厉!顶楼主

:loveliness:
互相学习,不过那是以前的版本,现在又改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大电流;
不过实际工作,也就5A不到吧;

5A不到的话可不可以直接用宽一点的2once的走线呢?

网友K:
哈哈,恭喜楼主了
这是在推广产品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恭喜楼主了
这是在推广产品呢吧

:loveliness:
恩,慕尼黑电子展,已经带到上海推广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5A不到的话可不可以直接用宽一点的2once的走线呢?

:loveliness:
可以的;

网友L:
感觉板子没多大,散热应该不错

网友M(2015-05-09):
楼主好威猛,给赞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好威猛,给赞

:lol
直流伺服(带编码器)和交流伺服驱动,弄的要差不多了;

网友N(2015-07-20):
STM32控制两个直流无刷电机的同时是否还会进行其他的一些工作任务,比如USART,SPI通讯和其他的运算,我很担心多做一些其他的任务,加上电机转速快,频繁中断换相,STM32资源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