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4~20ma输入利用TL431输出5V的电路

楼主(2014-12-19):
输入的是4~20ma电流,但是这个电路没有电压出来,是不是R1和R2的阻值选的不对?应该选多大的

网友A:
两个电阻的阻值一样大,输出电压就刚好是5V了

网友A:
1脚和3脚之间还缺了个104的电容

网友B:
不如两个TL431  R K 相连 然后串联  就是一个精密5V稳压管

网友C:
同意楼上!…
  楼主很象骑着扫帚的哈里波特…

楼主(2015-01-19):
引用 网友B:
不如两个TL431  R K 相连 然后串联  就是一个精密5V稳压管

   你能把电路简单画出来我看下么,这段时间考试去了就没管这项目了,对不起回复这么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