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何用 万用表 判断 MOSFET 的好坏 ?

楼主(2014-12-20):
参见附图
以N沟道MOSFET为例
请教,如何用 万用表 判断 该MOSFET 的好坏 ?

谢谢!

网友A:
电阻档测GS应该绝缘,并且可以给G加正偏置,然后测DS,如果开启电压低的应该已经导通。。。。。

网友B:
一般分两步
1。两脚测量,那就除了 DS 之间的反向二极管外, 其他条件都是绝缘不通。
2。GD 短路后,与S间有一定的导通电压(得用9V电池的数字表能检测到)。

楼主:
学习了,谢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C:
平时我都是这样测的,万用表二极管档,将黑表笔接中间D极,红表笔接右边S极,阻值在500欧姆左右,红表笔接左边G极,不通,就证明管子是好的,如果DS阻值很小,就用手摸一下这三个脚放电,阻值仍然很小,证明这个管子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时我都是这样测的,万用表二极管档,将黑表笔接中间D极,红表笔接右边S极,阻值在500欧姆左右,红表笔接 ...

大侠言之有理!非常感谢!

另外,大侠用的应该是 数字表 ,对吗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言之有理!非常感谢!

另外,大侠用的应该是 数字表 ,对吗 ?

是数字表测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