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US1M 二极管 和 RS1M 二极管 有何区别 ?

楼主(2014-12-20):
请教
US1M 二极管 和 RS1M 二极管 有何区别 ?

谢谢!

网友A:
网上找的,供参考

一个是续流二极管一个是肖特基管,用途不同,你是做在什么电源上的什么功能?

RS1M是快速恢复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小于500nS,正向电压小于1.3V;
US1M是超快速恢复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小于75nS,正向电压小于1.7V。
它们都是用在高频电路中做整流使用,但US1M使用的频率更高,但US1M的正向电压比RS1M大。

网友B:
是的, 最关键的差别, 就是反向恢复时间, 前者明显优势, 可以工作在更高的开关频率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