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调光问题 请教

楼主(2014-12-20):
修改了电路,现在这个电路,但是25K 去推的时候,调光还是出现问题,只能出现两个模式全亮和全灭??

网友A:
驱动电路不合理···

楼主:
怎么改呢

网友:
果然是新手,mos管不能这么玩,最起码做个推挽驱动嘛,或者选个芯片驱动。

网友B:
一声叹息!

网友B:
第一,把场效应管移到灯的下面去驱动。

网友B:
第二,注意三极管基极电流要限制一下。

网友B:
第三,电路还可以再简化一下。

网友C:
电路画错了!Q2的E极和B极都接到GND?

错误1:QM1应该GND端,这样容易发热;
错误2:只需要Q2就行了,Q1多余;
错误3:三极管B极需要限流,否则容易烧;

改:
1、QM1是N-MOS,用在GND端;
2、去掉Q1,PWM接Q2的B极,并加电阻500;

网友D:
其实、上电就亮!所谓“PWM”只是聋子的摆设!…

网友(2015-05-22):
两个LED串联当然只能全亮和全灭了

网友E:
晶体管和MOS管要用相同电压供电,注意MOS管的导通条件。

网友F:
新手就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