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映射分配问题

楼主(2014-12-20):
C2000 MCU问题

第一次画C2000 mcu的板子,怕引脚映射组合关系搞错。咨询下大家。

SCIRXDA可以映射到GPIO28或GPIO7

SCITXDA可以映射到GPIO29或GPIO12

那我现在如果使用SCI的收发功能的话,硬件管脚有4种组合还是2种组合?可以任意组合吗。
会不会像STM32那样,必须收、发引脚同时映射。

是下面4种?

还是说只能有下面两种组合:

下面是库中的例子,采用的组合是GPIO28 (SCIRXDA) , GPIO29 (SCITXDA)

比如STM32的 USART2的映射只能是下面的组合。       有没有懂得我意思的朋友。解释下。

网友A:
你用的哪一款c2000的mcu?datasheet上有说明的。
不过即使可以随意组合,我建议也按照默认的成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一款c2000的mcu?datasheet上有说明的。
不过即使可以随意组合,我建议也按照默认的成对使用 ...

MCU是 TMS320F28035

默认情况下哪个是一对?默认情况是普通的GPIO口,根本不存在哪个是默认情况下的SCI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一款c2000的mcu?datasheet上有说明的。
不过即使可以随意组合,我建议也按照默认的成对使用 ...

datasheet上面没有明确说明不能随意组合,我目前没有看到相关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上面没有明确说明不能随意组合,我目前没有看到相关说明

只能成对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成对更改

你确定?我刚画了板子,还没有做出来,做出来我测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我刚画了板子,还没有做出来,做出来我测试下。

:handshake
欢迎分享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