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单片机用了快2年了,一直有些问题搞不懂

楼主(2014-12-20):
1.全局变量分布是不是分配在RAM中,
2.堆栈和ram的关系, 堆栈在哪里,是不是就是ram中的一片存储空间,假如有关系,是不是定义的全局变量多了,堆栈就小了?比如1kb的ram的单片机,是不是包括了ram和堆栈的大小
3.堆栈与函数的关系,所说的堆栈溢出是指什么?
4.局部变量与堆栈的关系,定义的局部变量多了,直接影响的是什么?有什么后果
5.堆栈与函数大小有什么关系吗?
6.函数的大小与什么有关系。比如一个函数100行,1000行与什么有关系。影响的是什么?
7.stm32有很多外设,这些地址都是固定的,我们烧程序的时候 是不是只是把应用程序烧进去。还是把从地址0x00000000——0xffffffff中的全部烧进去。

网友A:
mark一下等高人解答。。

网友B:
楼主用了ST 2年了怎么基础的东西都没有概念!

1.全局变量分布是不是分配在RAM中,--是的
2.堆栈和ram的关系, 堆栈在哪里,是不是就是ram中的一片存储空间,假如有关系,是不是定义的全局变量多了,堆栈就小了?比如1kb的ram的单片机,是不是包括了ram和堆栈的大小--堆栈是放在RAM里的,全局变量多了,堆的空间变小了。栈的大小是根据你的MCU的RAM大小软件来定的。堆和栈都是在RAM里分配
3.堆栈与函数的关系,所说的堆栈溢出是指什么?--ST的堆栈跟函数没有关系,只跟函数里的局部变量有关系。所谓溢出是指当前堆栈的地址超出了分配的堆栈的地址,造成对RAM其他数据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程序的运行,产生异常。
4.局部变量与堆栈的关系,定义的局部变量多了,直接影响的是什么?有什么后果--局部变量是在栈里的,如果栈的大小不够,栈就会溢出
5.堆栈与函数大小有什么关系吗?--冇关系
6.函数的大小与什么有关系。比如一个函数100行,1000行与什么有关系。影响的是什么?--跟你的编码习惯有关
7.stm32有很多外设,这些地址都是固定的,我们烧程序的时候 是不是只是把应用程序烧进去。还是把从地址0x00000000——0xffffffff中的全部烧进去。--你只需要烧录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了ST 2年了怎么基础的东西都没有概念!

1.全局变量分布是不是分配在RAM中,--是的

堆栈都是在ram里面分配,1k的ram 假如分配了0.2kb的堆栈,那剩下的0.8作为ram?程序是不是要搬到ram执行?

网友C:
一般应用RAM分配是: 扣除全局变量,余下的都分配给堆栈。

当然,也可特殊分配:一部分给全局变量,一部分给堆栈,余下的RAM空间可将有执行速度要求的程序搬到其中执行,以加快这部分程序运行速度。

网友D:
都是存在RAM里的;
堆栈大小可以设,默认不设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够用;

网友E:
这基础,实在是太不扎实了
建议回去看看C语言、微机原理、编译远原理

网友F:
建议看看汇编。。。

网友G:
第一次看到,可能底层的东西都是别人写的。不是谁写的,了解下还是有点必要的。

网友H:
全局变量也未必在Ram里头,也可以在FLASH里头。
这些实际是编译器的权限,不属于STM32

网友I:
"堆"是堆(即heap)
"栈"是栈(stack)

不要混为一谈.

网友J:
我一直觉得堆是PC中的概念,栈才是单片机中的概念。当然如果单片机上了系统,而且系统有堆这个东东的话就另说了

网友K:
LZ补一下CPU原理的课。
局部变量不见得都是用“栈”实现的,尽管局部变量放在栈里最方便。

网友L:
这基础,比我还差劲!

汇编永远不过时,推荐给你!
记得顺便学学微机原理!

网友M:
打开bin文件就看到了,第一个0x20005000就是栈顶。

网友N:
楼主虽然基础不够扎实,学习态度还是不错的,鼓励一个。
赞同#14楼,多学点基础理论,从最基本的汇编练起,再深入学习高级语言的编译原理,所有问题都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虽然基础不够扎实,学习态度还是不错的,鼓励一个。
赞同#14楼,多学点基础理论,从最基本的汇编练起, ...

谢谢鼓励。。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堆"是堆(即heap)
"栈"是栈(stack)

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P:
我觉得和stm32无关,本质还是单片机的一些基础没搞清楚

网友Q:
你单单了解堆和栈是不够的,最好清楚数据段、BSS段、代码段、堆栈段的区别。这些在STM32上可能用不到,因为不需要你去写链接文件。而其他一些单片机可能需要自己写链接文件。
一、数据段:存放程序中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的一块内存区域。
二、BSS段:存放程序中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的一块内存区域。
三、代码段:存放程序执行代码的一块内存区域。
四、堆栈段:
1、堆(heap):由用户分配。存放进程运行中被动态分配的内存段,大小不固定,比如使用malloc。
2、栈(stack):由操作系统分配。存放程序的局部变量。

网友I:
以前单片机RAM少,通常只用栈(栈也很小)
现在"单片机"Ram 大多了(stm32 是arm , M3), 一部分用作 栈,一部分可以用作 堆 ( 堆是可以动态创建变量的地方), c语言下一旦c库初始化后,就可以用malloc 来分配动态变量,c++ 就是 new 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堆栈都是在ram里面分配,1k的ram 假如分配了0.2kb的堆栈,那剩下的0.8作为ram?程序是不是要搬到ram执行 ...

堆和栈是两个东西,在启动文件中都有定义起始地址和大小
一般局部变量都在栈中,堆多数是动态分配的,其他变量区分RO、RI、RW,根据情况存放

网友S:
虽然简单,但有助于新手。

网友T:
长期供应ST  MCU  STM32F103ZET6  STM32F103C8T6  STM32F103RBT6  STM32F103R8T6  STM32F103VET6  原装正品 进口 环保 需要联系  13316984089   QQ596615307

网友U:
分享你一个**,有用的话结贴给分啊

堆 和 栈的 区别(经典).pdf

网友V:
肯学就好

网友W:
栈是一种先进后出的数据结构,MCU用它来实现现场保护的功能。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局部变量一般在栈中”。按照在下的理解是,局部变量优先被编译器分配在通用寄存器中,当局部变量太多时,编译器会另分配一段RAM来存储局部变量,而当函数调用或中断发生时,把通用寄存器和存储局部变量的RAM中的数据压入栈中,以保护现场;进入新的状态时,通用寄存器和那段RAM会被重新分配局部变量,完成后则把数据挤出栈,以恢复现场。所以,局部变量不是分配在栈中,栈的唯一作用是保护现场。可能我错了,看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X(2015-03-19):
在mdk里,你可以把启动文件定义的栈理解为一个全局变量,所以他和其他全局变量几乎一样,只不过启动文件和分散加载文件一起会决定这个栈的起始地址。mdk里栈不是自动分配的而是人工指定大小的,不是说没有分配的ram自动转为栈
栈溢出就是入栈的内容穿过了栈的底部,改变了其他ram的值,如果哪些地址正好是其他全局变量,程序就会出错
在risc单片机里,有较多工作寄存器,因此可以定义较多的局部变量,这些局部变量没有在栈上而是在工作寄存器里,很多时候可以加速程序但是一般不会降低栈的使用率
烧程序的时候只烧写flash的

网友:
羞愧啊,我也没搞清楚呢

网友Y(2016-12-05):
除了看书之外,再看看IAR的配置文件及MAP文件,看完之后就知道怎么分配的了
同时也看看MDK的配置文件和生成的MAP文件,会发现其中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