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反馈问题

楼主(2014-12-20):
IO, AC

为什么反馈系数是-If/Io=-R2/(R1+R2),这里的If/Io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根据运放“虚短”原理:V- = V+ = 0.所以可以理解为R1左端接地电平,VR1 = -VR2;
所以, If * R1 = -IR2 * R2 ;
又根据节点电流定律,有:IR2 = If + Io,代入上式,得:If * R1 = -If * R2 - Io * R2,移项:
If * (R1 + R2)= -Io * R2;
故: If/Io = -R2/(R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