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老是烧水泵。

楼主(2014-12-20):
电路如 ,输入PWM信号控制水泵的通断。

现在的情况是经常出现水泵烧掉。所谓的水泵烧掉就是水泵两端电阻仅为零点几欧姆。正常应该有几欧姆。
一旦水泵烧掉,场效应管Q6,Q7肯定完蛋。偶尔还会有D12炸掉。
水泵是DC24V,5A

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为什么烧水泵,应该如何避免。

网友A:
电路可能有错误。
看不出D12和Q7有什么用处。

网友B:
D12的1脚接Q6的漏极试一下

网友C:
“输入PWM信号控制水泵的通断”????

俺咋就越想越迷糊呢?
话说控制通断也不需要神马PWM啊,难不成楼主是想调节扬程??

网友D:
你是不是水泵设计的功率过小带不动负载而烧毁电机,Q6和Q7是应该并联使用的吧!

网友E:
什么奇葩电路!
楼主还是自己设计一个吧!

网友F:
的确有点看不懂....

网友G:
加上电流检测

网友H:
这个电路画的,自右向左,自下向上。

网友H:
感觉水泵质量不好。因为别的跟水泵烧好像没什么关系。

网友H:
你水泵电流多大?

网友I:
实际电路如果真如上图所接,烧水泵、烧管子很正常啊。

网友I:
Q6、Q7应该是为增强驱动能力并联使用。而在上图中Q7没有起到就有的作用。

网友I:
D12在这里是起到续流作用的,非常重要。图中也接错了。D12两端应该接在电机的两端。这样才能起到续流的作用。

网友J:
直接一个直流电源不行吗?非要PWM?!
还有,续流二极得要一个吧?

网友I:
按照现在的接法Q7和D12在电路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场效应管关断时,由于电机电流不能突变,使Q6承受极大的电压导致烧毁短路,Q6短路使电机电流持续上升,按照楼主所提供的电机参数,最终电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机烧毁在所难免。

网友I:
还有,如果电路都接对了,还要注意PWM的频率及占空比!按照上面所说的电源电压及电机参数,PWM控制不好也会烧电机。

网友I:
实际上这个电机只要一个75NF75场效应管驱动就行了,用不着两个一起驱动。要注意散热。

网友K:
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L:
:lol   Q7去掉,D12并在电机的两端.

楼主:
不好意思,Q6,Q7应该是连起来的。作用就是增大电流。我在这个图中画错了。

楼主:
18楼的意思,占空比不对也会引起烧水泵吗?在占空比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应该如何修改电路?是不是和续流二极管的选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如果电路都接对了,还要注意PWM的频率及占空比!按照上面所说的电源电压及电机参数,PWM控制不好也会 ...

你好!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水泵不能采用PWM还是电路元件的选型不当

网友M:
你这个水泵就是一个小的直流永磁电机吧,占空比太小,电机不能启动但是持续有电流通过发热是很可能烧掉的。PWM频率要适当。

网友I:
25楼,你的电机电源是24V,电机额定电流是5A(这是你提供的参数),你说电机直流电阻是几欧,我不知道确切的电阻值,假设这个电阻是3欧,那么当PWM值为100%时,流过电机的电流就是24V/3欧=8A了,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机长时间工作自然要烧了。如果PWM占空比是小于62.5%那么,流过电机的电流就小于5A,在电机的额定电流范围之内,也就是占空比小于62.5%电机工作电流在额定电流以内,占空比大于62.5%则电机工作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再假设电机的直流电阻如果是5欧,则最大工作电流24V/5欧=4.8A,这样的话PWM占空比可以在0~100%任意调节。

网友I: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