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问KL25系列IO口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模式怎么设定?

楼主(2014-12-20):
请问KL25系列IO口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模式怎么设定?

楼主:
要配置哪些寄存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配置哪些寄存器呢?

楼主你好
PORTx_PCRn

详情请看参考手册KL25P80M48SF0RM的“11.5.1 Pin Control Register n (PORTx_PCRn)”寄存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PORTx_PCRn

谢谢

楼主:
谁来回复一下,我把分给他,然后结贴了,要不只能无满意答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