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could not write bytes broken pipe .

楼主(2014-12-20):
我遇到的情况是启动后,屏幕一直闪烁,可以看出提示的错误第一行是
Ubuntu could not write bytes broken pipe
如果在等会,系统将会出现下面的提示:

单击OK,接下来随便选择一个继续OK。
这时候可以通过CTRL+ALT+F1 进入
Login ,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接下来只是别cd命令,其他ls等都不能用,
接下来只能通过设置临时变量后,就可以使用命令完成修改和
操作了。命令如下:
export  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bin:/sbin:/bin:/usr/games"
注意这部很关键,这样下来 vi 等工具便可以使用了
然后输入命令:vi /etc/environment
将environment下的除 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bin:/sbin:/bin:/usr/games"
外的所有添加部分删除,然后重启就ok了

楼主:
后面使用最好不要修改environment了     通过export使用临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