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这个函数,哪位大侠帮忙看哈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20):
typedef struct {

        INT16U      gsmCSQ;

}GSMCSQ;

int16u fun(void)
{
    GSMCSQ    *gsm_CSQ_frame = NULL;
    gsm_CSQ_frame -> gsmCSQ = ((((gsm_CSQ_frame -> gsmCSQ & 0xf000) >>12)*10 + ((gsm_CSQ_frame -> gsmCSQ & 0x0f00) >>8))<<8)&0xff00;
    gsm_CSQ_frame -> gsmCSQ = __REV16(gsm_CSQ_frame -> gsmCSQ);
}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知道__REV16()这个函数是什么作用,求各位大神帮忙解释哈。

网友A:
__REV16()如果不是库函数,那就是自己定义的函数。你用的什么编程?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函数,不过从名字和你程序的前后语境来看,__REV16()应该是16位的按位取反函数。

网友C:
大小端模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函数,不过从名字和你程序的前后语境来看,__REV16()应该是16位的按位取反函数。 ...

谢谢几位了,回复的迟了,从我对程序的理解来看就是个取反函数。我再找找看。

网友D:
CMSIS里面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