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SF跑SAMD21程序(5)TCC - CallBack

楼主(2014-12-20):
关于建立ASF的工程:这里不重述,具体请看《用ASF跑SAMD21程序(3)(2)(1)》:

用ASF跑SAMD21程序(1)8位定时器点LE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511&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

26typeid%3D380%26typeid%3D380

用ASF跑SAMD21程序(2)TCC-BASI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813&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

26typeid%3D380%26typeid%3D380

用ASF跑SAMD21程序(3)TCC - Double Buffering & Circular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403&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

26typeid%3D380%26typeid%3D380

这里打开TCC-CallBack文档:按照文档的提示建立程序,由于本程用的是TC6没有指示灯,我就改成TCC的LED0,这样可以看清运行的情况。

时钟不用设就行。
以下是程序清单:
/**
* \file
*
* \brief Empty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
* \mainpage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doxygen documentation
*
* \par Empty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This is a bare minimum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For documentation of the board, go \ref group_common_boards "here" for a link
* to the board-specific documentation.
*
* \par Content
*
* -# Include the ASF header files (through asf.h)
* -# Minimal main function that starts with a call to system_init()
* -# Basic usage of on-board LED and button
*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comment
*
*/

/*
* Include header files for all drivers that have been imported from
* Atmel Software Framework (ASF).
*/
#include <asf.h>

#define         CONF_PWM_CHANNEL   LED_0_PWM4CTRL_CHANNEL
#define         CONF_PWM_MODULE   LED_0_PWM4CTRL_MODULE
#define         CONF_PWM_OUT_MUX   LED_0_PWM4CTRL_MUX
#define         CONF_PWM_OUT_PIN   LED_0_PWM4CTRL_PIN
#define         CONF_PWM_OUTPUT   LED_0_PWM4CTRL_OUTPUT

//#define CONF_PWM_MODULE      EXT1_PWM_MODULE
//#define CONF_PWM_OUT_PIN     EXT1_PWM_0_PIN
//#define CONF_PWM_OUT_MUX     EXT1_PWM_0_MUX
//#define CONF_PWM_CHANNEL     EXT1_PWM_0_CHANNEL
//#define CONF_PWM_OUTPUT      0

struct tcc_module tcc_instance;

static void tcc_callback_to_change_duty_cycle(
struct tcc_module *const module_inst)
{
        static uint32_t delay = 10;
        static uint32_t i = 0;
        if (--delay) {
                return;
        }
        delay = 10;
        i = (i + 0x0800) & 0xFFFF;
        tcc_set_compare_value(module_inst,
        (enum tcc_match_capture_channel)
        (TCC_MATCH_CAPTURE_CHANNEL_0 + CONF_PWM_CHANNEL),
        i + 1);
}

static void configure_tcc(void)
{
        struct tcc_config config_tcc;
        tcc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tcc, CONF_PWM_MODULE);
        config_tcc.counter.period = 0xFFFF;
        config_tcc.compare.wave_generation = TCC_WAVE_GENERATION_SINGLE_SLOPE_PWM;
        config_tcc.compare.match[CONF_PWM_CHANNEL] = 0xFFFF;
        config_tcc.pins.enable_wave_out_pin[CONF_PWM_OUTPUT] = true;
        config_tcc.pins.wave_out_pin[CONF_PWM_OUTPUT]        = CONF_PWM_OUT_PIN;
        config_tcc.pins.wave_out_pin_mux[CONF_PWM_OUTPUT]    = CONF_PWM_OUT_MUX;
        tcc_init(&tcc_instance, CONF_PWM_MODULE, &config_tcc);
        tcc_enable(&tcc_instance);
}
static void configure_tcc_callbacks(void)
{
        tcc_register_callback(
        &tcc_instance,
        tcc_callback_to_change_duty_cycle,
        (enum tcc_callback)(TCC_CALLBACK_CHANNEL_0 + CONF_PWM_CHANNEL));
        tcc_enable_callback(&tcc_instance,
        (enum tcc_callback)(TCC_CALLBACK_CHANNEL_0 + CONF_PWM_CHANNEL));
}
int main (void)
{
        system_init();
        configure_tcc();
        configure_tcc_callbacks();
    system_interrupt_enable_global();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after the board has been initialized.

        // This skeleton code simply sets the LED to the state of the button.
        while (1) {

        }
}
运行结果,只见LED0亮后慢慢地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