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求救,各位 ,PIC KIT3错误 - Microchip论坛 - PIC单片机论坛 - Microchip(微芯科技)MCU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PIC®/AVR®/dsPIC®产品]

求救,各位 ,PIC KIT3错误

楼主(2014-12-20):
连接上KIT3提示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0).

网友A:
器件有无效的校准数据。是不是把校准数据擦掉啦?

网友B:
末尾的校准字被擦掉了,看Programmer Setting,自己强行写入一个新的校准字。
新的校准字肯定不是出厂时的校准字,所以振荡会有些不准,但起码能运行了。如果想振荡变准,可以参考同批次的其他芯片的校准字,分别写几个进去试试。

网友C:
直接扔掉换一颗芯片拉倒。

RC振荡的校准字被KILL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