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5000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12-20):
C5000的库文件CSL5509X.LIB和CSL5509AX.LIB有什么区别?
就是带A的和不带A的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1:带X的为大模式库,如rts55x.lib,csl5509ax.lib等。不带X的当然是小模式库啦,如rts55.lib,   csl5509a.lib。

2:打模式库和小模式库不能用混了,如你的工程中包含了一个rts55x.lib的大模式库和一个csl5509a.lib的小模式库,不管你选择大模式编译还是小模式编译,都会出错啦自然。

A应该是用于5509A这样的    不带A应该是5509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带X的为大模式库,如rts55x.lib,csl5509ax.lib等。不带X的当然是小模式库啦,如rts55.lib,   csl5509a ...

哇!好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