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示波器接在SWCLK 上才能用stlink 下载

楼主(2014-12-20):
我们做用stm32f103vet6做了一块板子,直接用 stlink 无法连接,当用示波器接在 swd 的 swclk 上,可以用stlink下载程序,一旦把示波器探针移开,stlink 就显示disconnect. 请问各位前辈,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排查故障,谢谢。

网友A:
可以把你的板子的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我感觉可能是哪儿的干扰造成的。或者有引脚应该接地的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的板子的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我感觉可能是哪儿的干扰造成的。或者有引脚应该接地的没有接地 ...

谢谢您的回复。贴哪一部分的图可以帮助分析这个问题呢?

网友B:
用飞卡遇到过  下载线是飞的插头 下载器类似stlink 这些下载器驱动能力不行   换jlink或者加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飞卡遇到过  下载线是飞的插头 下载器类似stlink 这些下载器驱动能力不行   换jlink或者加电阻就好了 ...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下载线也是飞的插头,我去加电阻试试看看。

网友C:
一直用jlink

网友D:
您把SWCLK的时钟降下来试试,初步判断是时钟频率过高引起的;

网友E:
严重怀疑没焊接好

网友F:
用jlink不是很好嘛,为什么用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