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tms320f28335最小系统设计

楼主(2014-12-20):
TMS320f28335最小系统设计:
  TMS320F28335型数字信号处理器是TI公司的一款TMS320C28X系列浮点DSP控制器。与以往的定点DSP相比,该器件的精度高,成本低,功耗小,性能高,外设集成度高,数据以及程序存储量大,AD转换更精确快速等。它采用内部18 V供电,外部33 V供电,因而功耗大大降低。且主频高达150 MHz,处理速度快,是那些需要浮点运算便携式
产品的理想选择。
2 TMS320F28335简介
    TMS320F28335采用176引脚LQFP四边形封装,其功能结构参见参考文献。其主要性能如下:
    高性能的静态CMOS技术,指令周期为667 ns,主频达150 MHz
    高性能的32CPU,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采用哈佛流水线结构,能够快速执行中断响应,并具有统一的内存管理模式,可用CC++语言实现复杂的数学算法;
    6通道的DMA控制器;
    片上256 Kxl6Flash存储器,34 Kxl6SARAM存储器.1 Kx16 OTPROM8 Kxl6Boot ROM。其中FlashOTPROM16 Kxl6SARAM均受密码保护;
    控制时钟系统具有片上振荡器,看门狗模块,支持动态PLL调节,内部可编程锁相环,通过软件设置相应寄存器的值改变CPU的输入时钟频率;
    8个外部中断,相对TMS320F281X系列的DSP,无专门的中断引脚。GPI00~GPI063连接到该中断。GPI00GPI031连接到XINTlXINT2XNMI外部中断,GPl032~GPI063连接到XINT3XINT7外部中断;
    支持58个外设中断的外设中断扩展控制器(PIE),管理片上外设和外部引脚引起的中断请求;
    增强型的外设模块:18PWM输出,包含6个高分辨率脉宽调制模块(HRPWM)6个事件捕获输入,2通道的正交调制模块(QEP)
    332位的定时器,定时器0和定时器1用作一般的定时器,定时器0接到PIE模块,定时器1接到中断INTl3;定时器2用于DSPBIOS的片上实时系统,连接到中断INTl4,如果系统不使用DSPBIOS,定时器2可用于一般定时器;
串行外设为2通道CAN模块、3通道SCI模块、2McBSP(多通道缓冲串行接口)模块、1SPI模块、1I2C主从兼容的串行总线接口模块;
    12位的AD转换器具有16个转换通道、2个采样保持器、内外部参考电压,转换速度为80 ns,同时支持多通道转换;
    88个可编程的复用GPIO引脚;
    低功耗模式;
    18 V内核,33 V IO供电;
    符合IEEEll491标准的片内扫描仿真接口(JTAG)TMS320F28335的存储器映射需注意以下几点:
    片上外设寄存器块0~3只能用于数据存储区,用户不能在该存储区内写入程序。
    OTP ROM(0x38 0000~0x38 03FF)为只读空间,存储A/D转换器的校准程序,用户不能对此空间写入程序。
    即使不应用eCAN模块,也应使能时钟模块,将为eCAN分配的RAM空间用作一般RAM
    如果设置安全代码,存储器区域Ox33FF80~0x33FFF5需全部写入数据0x0000,而不能用于存储程序或数据。反之,0x33FF80~Ox33FEF可以存储数据或程序,其中0x33FFF0~Ox33FFF5只能存储数据。
3 仿真工具和开发环境
    TMS320F28335开发工具有:标准的优化CC++编译/汇编/连接器,CCS集成开发环境,评估板和XDS510仿真器。其中CCS是一个界面友好,功能完善的集成的开发平台,具有编辑、汇编、编译、软硬件仿真调试功能。
4 最小应用系统
    采用TMS320F28335组成应用系统,首先考虑TMS320F28335所具有的各种功能是否满足应用系统要求。如能满足则该系统为最小应用系统。一个最小应用系统包括复位电路,时钟电路、电源及存储器等。对于TMS320F28335,其具有片上Flash0TPROMSARAM存储器在设计最小应用系统时无需考虑外部存储器接口问题。
41 复位电路的设计
    复位采用上电复位电路,由电源器件给出复位信号。一旦电源上电,系统便处于复位状态,当XRS为低电平时,DSP复位。为使DSP初始化正确,应保证XRS为低电平并至少保持3CLKOUT周期,同时在上电后,该系统的晶体振荡器一般需要100~200 ms的稳定期。所选的电源器件TPS73HD30l一旦加电,其输出电压紧随输入电压,当输出电压达到启动RESET的最小电压时(温度为25℃时,其电压为15 V),引脚RESET输出低电平,并且至少保持200ms,从而满足复位要求。
42 时钟电路的设计
    向DSP提供时钟一般有2种方法:一种是利用DSP内部所提供的晶体振荡器电路,即在DSPXlX2引脚之间连接一晶体来启动内部振荡器;另一种方法是将外部时钟源直接输入X2CLKIN引脚,Xl悬空,采用已封装晶体振荡器。鉴于从资源利用和电路设计的简单性考虑.该最小应用系统的时钟电路采用TMS320F28335内部晶体振荡器,具体电路如图l所示。外部晶体的工作频率为30 MHzTMS320F28335内部具有一个可编程的锁相环,用户可根据所需系统时钟频率对其编程设置。

43 J17AG仿真接口
    TMS320F28335具有符合IEEEll491标准的片内扫描仿真接口(JTAG),该接口通过仿真器直接访问。为了能与仿真器通信,所设计的最小系统板上应有14引脚的仿真接口,其中的EMU0EMUl信号必须通过上拉电阻连接至电源,其中上拉电阻为47 kΩ
44 电源部分设计
    由TMS320F28335组成的应用系统内核电压(18 V)IO供电电压(33 V)不同,电源部分利用两路输出电源器件TPS62400来实现
45 应注意事项
    设计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时钟电路采用内部晶体振荡器,在电路配置时应尽量靠近TMS320F28335放置,引线要短且粗,电容要稳定,容值准确,应远离发热元件。
    (2)电源模块输出端使用保护电容,其值不能小于10μF,且不能使用贴片电容或高频陶瓷电容,否则工作不稳定。
    (3)TMS320F28335中一些不用的引脚,应将其通过上拉电阻接电源或按下拉电阻使其接地。

AD采样部分电路图:

TMS320f28335有16路AD采用,最小系统中每路AD采用两个二极管进行限幅:

上电复位电路,采用TI的TPS3828:

电路管理电路:
采用TI的TPS62400,右5V转3.3V和1.8V,

TMS320f28335和上位机通信的电路,采用MAX3221;

其余的供电电路和GPIO电路:

外挂flash,sdram版本正在设计中,PCB也还在设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dshake

网友B:
分享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的很详细!

:handshake

网友C:
不错,希望看到后面完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希望看到后面完善的。

好的!

网友D:
TMS320F28335型数字信号处理器是TI公司的一款TMS320C28X系列浮点DSP控制器。与以往的定点DSP相比,该器件的精度高,成本低,功耗小,性能高,外设集成度高,数据以及程序存储量大,A/D转换更精确快速等。它采用内部1.8 V供电,外部3.3 V供电,因而功耗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S320F28335型数字信号处理器是TI公司的一款TMS320C28X系列浮点DSP控制器。与以往的定点DSP相比,该器件的 ...

:handshake

网友E:
这是TI官方板子的设计,我开始也是跟着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TI官方板子的设计,我开始也是跟着学的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handshake

楼主(2015-01-27):
引用 网友G:
还不错!

:handshake

网友H:
片上256 Kxl6的Flash存储器,34 Kxl6的SARAM存储器.1 Kx16 OTPROM和8 Kxl6的Boot ROM。其中Flash,OTPROM,16 Kxl6的SARAM均受密码保护;
    控制时钟系统具有片上振荡器,看门狗模块,支持动态PLL调节,内部可编程锁相环,通过软件设置相应寄存器的值改变CPU的输入时钟频率;

网友I(2015-11-26):
lz,还以为是PCB:Q

网友D:
最小系统的主要包含该主芯片的、供电的电源部分、时钟源部分、复位电路部分的。

网友J:
TMS320F28335型数字信号处理器是TI公司的一款TMS320C28X系列浮点DSP控制器。与以往的定点DSP相比,该器件的精度高,成本低,功耗小,性能高,外设集成度高,数据以及程序存储量大,A/D转换更精确快速等。它采用内部1.8 V供电,外部3.3 V供电,因而功耗大大降低。
内部采用1.8V供电,功耗就低了很多的。

网友K:
正在学习,给个赞:handshake

网友L(2016-05-19):
能不能给个原版,下载的图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