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key的按键实验

楼主(2014-12-20):
GPIO_TypeDef* BUTTON_PORT[BUTTONn] = {WAKEUP_BUTTON_GPIO_PORT, TAMPER_BUTTON_GPIO_PORT,
                                      KEY_BUTTON_GPIO_PORT};
板子上有4个按键,分别是wakeup,tamper,key1,key2,但是这里除了wakeup,tamper只定义了一个KEY_BUTTON_GPIO_PORT,这个KEY_BUTTON_GPIO_PORT是key1还是key2呢?

网友A:
看定义的哪个端口在对比原理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