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用外部时钟时候,外部晶振最高频率能到多少?

楼主(2014-12-21):
如题,能到100M么?也就是说外部的有源晶振可以用100M的么?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芯片的具体型号是多少呢?
这种数据一般在芯片数据手册上可以查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芯片的具体型号是多少呢?
这种数据一般在芯片数据手册上可以查到。

以K60P144M150SF3数据手册的“Table 17. Oscillator frequency specifications”表格为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不同芯片对于外部时钟频率范围也不同,所以楼主还得以自己芯片型号对应的数据手册上参数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