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4-12-21):
外部中断10-15是共用中断函数,如果10和11同时产生中断,会丢失一个中断不?

网友A:
可以在10--15的中断程序里面,再判断是哪个中断标志位;
2个都有效的话,2个标志位都会置位;

网友B:
两个都按了肯定都会进入10~15的中断服务程序,至于执行那个要看你服务程序怎么写了,我觉得应该会丢失一个。

楼主: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2) != RESET)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 GPIO_Pin_12))
           {
           }
        else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2);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 GPIO_Pin_11))
           {
           }
          else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 GPIO_Pin_10))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
}

怀疑有中断丢失,苦于没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