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1):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a , b , n ;
char c;
scanf("%d",&n);
while(scanf("%c%d%d" ,&c ,&a ,&b))
  printf("输入的数中c=%c,a=%d,b=%d\n\n",c ,a ,b );
return 0;
}
问一下:就是关于scanf怎么从缓存那里读取数据的···

网友A:
函数名: scanf
功 能: 执行格式化输入
用 法: int scanf(char *format[,argument,...]);
scanf()函数是通用终端格式化输入函数,它从标准输入设备(键盘) 读取输入的信息。可以读入任何固有类型的数据并自动把数值变换成适当的机内格式。
其调用格式为:      scanf("<格式化字符串>",<地址表>);
scanf()函数返回成功赋值的数据项数,出错时则返回EOF。
其控制串由三类字符构成:
1。格式化说明符;
2。空白符;
3。非空白符;
(A)                格式化说明符

格式字符           说明
%a                 读入一个浮点值(仅C99有效)
%A                 同上
%c                 读入一个字符
%d                 读入十进制整数
%i                 读入十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整数
%o                 读入八进制整数
%x                 读入十六进制整数
%X                 同上
%c                 读入一个字符
%s                 读入一个字符串
%f                 读入一个浮点数
%F                 同上
%e                 同上
%E                 同上
%g                 同上
%G                 同上
%p                 读入一个指针
%u                 读入一个无符号十进制整数
%n                 至此已读入值的等价字符数
%[]                扫描字符集合
%%                 读%符号

附加格式说明字符表
修饰符                       说明
L/l 长度修饰符               输入"长"数据
h 长度修饰符                 输入"短"数据
W 整型常数                   指定输入数据所占宽度
* 星号                       空读一个数据
hh,ll同上h,l但仅对C99有效。

(B)         空白字符
空白字符会使scanf()函数在读操作中略去输入中的一个或多个空白字符,空白符可以是space,tab,newline等等,直到第一个非空白符出现为止。
(C)        非空白字符
一个非空白字符会使scanf()函数在读入时剔除掉与这个非空白字符相同的字符。

注:scanf()控制串知识就介绍到这里(应该比较齐全了^_^),如有遗漏下次补上。下面将结合实际例程,一一阐述.
三、      scanf()函数的控制串的使用
例1.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b,c;

scanf("%d%d%d",&a,&b,&c);
printf("%d,%d,%d/n",a,b,c);
return 0;
}
运行时按如下方式输入三个值:
3□4□5 ↙(输入a,b,c的值)
3,4,5 (printf输出的a,b,c的值)
   (1) &a、&b、&c中的&是地址运算符,分别获得这三个变量的内存地址。
   (2) "%d%d%d"是按十进值格式输入三个数值。输入时,在两个数据之间可以用一个或多个空格、tab键、回车键分隔。
      以下是合法输入方式:
      ① 3□□4□□□□5↙
      ② 3↙
         4□5↙
      ③ 3(tab键)4↙
         5↙

例2.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b,c;
scanf("%d,%d,%d",&a,&b,&c);
printf("%d,%d,%d/n",a,b,c);
return 0;
}
运行时按如下方式输入三个值:
3,4,5 ↙(输入a,b,c的值)
或者
3,□4,□5 ↙(输入a,b,c的值)
3,□□□4,□5 ↙(输入a,b,c的值)
......
都是合法的,但是","一定要跟在数字后面,如:
3□,4,□5 ↙就非法了,程序出错。(解决方法与原因后面讲)
再如:
1、sacnf()中的变量必须使用地址。
         int a, b;
scanf("%d%d",a,b); //错误
scanf("%d%d",&a,&b);
2、scanf()的格式控制串可以使用其它非空白字符,但在输入时必须输入这些字符。
例:
scanf("%d,%d",&a,&b);
输入: 3,4 ↙(逗号与"%d,%d"中的逗号对应)
scanf("a=%d,b=%d",&a,&b);
输入: a=3,b=4 ↙("a=","b=",逗号与"%d,%d"中的"a=","b="及逗号对应)

3、在用"%c"输入时,空格和“转义字符”均作为有效字符。
例:
scanf("%c%c%c",&c1,&c2,&c3);
输入:a□b□c↙
结果:a→c1,□→c2,b→c3 (其余被丢弃)

scanf()函数接收输入数据时,遇以下情况结束一个数据的输入:(不是结束该scanf函数,scanf函数仅在每一个数据域均有数据,并按回车后结束)。
        ① 遇空格、“回车”、“跳格”键。
        ② 遇宽度结束。
        ③ 遇非法输入。
问题二:scanf()函数不能正确接受有空格的字符串?如: I love you!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str[80];

    scanf("%s",str);
    printf("%s",str);
    return 0;
}
输入:I live you!
输出:I
       scanf()函数接收输入数据时,遇以下情况结束一个数据的输入:(不是结束该scanf函数,scanf函数仅在每一个数据域均有数据,并按回车后结束)。
        ① 遇空格、“回车”、“跳格”键。
        ② 遇宽度结束。
        ③ 遇非法输入。
所以,上述程序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scanf()扫描到"I"后面的空格就认为对str的赋值结束,并忽略后面的"love you!".这里要注意是"love you!"还在键盘缓冲区(关于这个问题,网上我所见的说法都是如此,但是,我经过调试发现,其实这时缓冲区字符串首尾指针已经相等了,也就是说缓冲区清空了,scanf()函数应该只是扫描stdin流,这个残存信息是在stdin中)。我们改动一下上面的程序来验证一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str[80];
    char str1[80];
    char str2[80];

    scanf("%s",str);/*此处输入:I love you! */
    printf("%s",str);
    sleep(5);/*这里等待5秒,告诉你程序运行到什么地方*/
    scanf("%s",str1);/*这两句无需你再输入,是对键盘盘缓冲区再扫描   */
    scanf("%s",str2);/*这两句无需你再输入,是对键盘盘缓冲区再扫描    */
    printf("/n%s",str1);
    printf("/n%s",str2);
    return 0;
}
输入:I love you!
输出:I
      love
      you!
好了,原因知道了,那么scanf()函数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回答是:能!别忘了scanf()函数还有一个 %[] 格式控制符(如果对%[]不了解的请查看本文的上篇),请看下面的程序: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string[50];

     /*scanf("%s",string);不能接收空格符*/
     scanf("%[^/n]",string);
     printf("%s/n",string);
     return 0;
}
问题三:键盘缓冲区残余信息问题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
    char c;
    do
    {
        scanf("%d",&a);
        scanf("%c",&c);
        printf("a=%d     c=%c/n",a,c);
        /*printf("c=%d/n",c);*/
    }while(c!='N');
}
   scanf("%c",&c);这句不能正常接收字符,什么原因呢?我们用printf("c=%d/n",c);将C用int表示出来,启用printf("c=%d/n",c);这一句,看看scanf()函数赋给C到底是什么,结果是 c=10 ,ASCII值为10是什么?换行即/n.对了,我们每击打一下"Enter"键,向键盘缓冲区发去一个“回车”(/r),一个“换行"(/n),在这里/r被scanf()函数处理掉了(姑且这么认为吧^_^),而/n被scanf()函数“错误”地赋给了c.
解决办法:可以在两个scanf()函数之后加个fflush(stdin);,还有加getch(); getchar();也可以,但是要视具体scanf()语句加那个,这里就不分析了,读者自己去摸索吧。但是加fflush(stdin);不管什么情况都可行。
函数名: fflush
功 能: 清除一个流
用 法: int fflush(FILE *stream);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
    char c;
    do
    {
        scanf("%d",&a);
        fflush(stdin);
        scanf("%c",&c);
        fflush(stdin);
        printf("a=%d     c=%c/n",a,c);
    }while(c!='N');
}
这里再给一个用“空格符”来处理缓冲区残余信息的示例:
运行出错的程序: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
    char j;
    for(i = 0;i < 10;i++)
    {
        scanf("%c",&j);/*这里%前没有空格*/
    }
}
使用了空格控制符后: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
    char j;
    for(i = 0;i < 10;i++)
    {
        scanf(" %c",&j);/*注意这里%前有个空格*/
    }
}
    可以运行看看两个程序有什么不同。
问题四   如何处理scanf()函数误输入造成程序死锁或出错?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b,c; /*计算a+b*/
scanf("%d,%d",&a,&b);
c=a+b;
printf("%d+%d=%d",a,b,c);
}
如上程序,如果正确输入a,b的值,那么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不能保证使用者每一次都能正确输入,一旦输入了错误的类型,你的程序不是死锁,就是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呵呵,这可能所有人都遇到过的问题吧?
解决方法:scanf()函数执行成功时的返回值是成功读取的变量数,也就是说,你这个scanf()函数有几个变量,如果scanf()函数全部正常读取,它就返回几。但这里还要注意另一个问题,如果输入了非法数据,键盘缓冲区就可能还个有残余信息问题。
正确的例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b,c; /*计算a+b*/
while(scanf("%d,%d",&a,&b)!=2)fflush(stdin);
c=a+b;
printf("%d+%d=%d",a,b,c);
}

scanf函数探讨

1.空白符问题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
printf( "input the data/n ");
scanf( "%d/n ",&a);//这里多了一个回车符/n
printf( "%d ",a);
return 0;
}
结果要输入两个数程序才结束,而不是预期的一个。why?
原因:用空白符结尾时,scanf会跳过空白符去读下一个字符,所以你必须再输入一个数。这里的空白符包括

空格,制表符,换行符,回车符和换页符。所以如果你用scanf( "%d ",&a)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解决方法:这种错误大多是输入的时候不小心,多注意一点就好了。这种问题也不好检查,编译没有问题,

一个空格也不容易看出来。当你的程序出现上面的问题时,自己对照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2.缓冲区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错的地方,我就错过多次。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n = 5;
char c[n];
for(int i = 0; i < n; i++)
c = scanf( "%c ",&c);
printf(c);
return 0;
}
如果输入:
a
b
c
那么循环就会“提前”结束了.
原因:输入a和第一个回车后,a和这个回车符都留在缓冲区中。第一个scanf读取了a,但是输入缓冲区里面

还留有一个/n,第二个scanf读取这个/n。然后输入b和第二个回车,同样的,第三个scanf读取了b,第四个

scanf读取了第二个回车符。第五个读取了c。所以五个scanf都执行了,并没有提前结束。只不过有的scanf

读取到了回车符而已。
解决方法:把程序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for( i = 0; i < n; i++){
scanf( "%c ",&c);
fflush(stdin);//刷新缓冲区
}
或者不用scanf,而用gets()函数,如: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c[5];
gets(c);
printf(c);
return 0;
}
但要注意:这个函数自动把你最后敲的回车转换为字符 '/0 '。如果你的输入超过了数组的大小,那么就会产

生错误。

3.scanf()函数的参数输入类型不匹配问题
这是我在csdn论坛上见到的问题,这个错误有时候会让人莫名其妙。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123;
char c= 't ';
printf( "input/n ");
scanf( "%d%c ",&a,&c);
scanf( "%d%c ",&a,&c);
scanf( "%d%c ",&a,&c);
printf( "%d/n%c/n ",a,c);
return 0;
}
当输入a 回车 后,会直接跳过下面2个scanf语句,直接输出为
t
原因:对于scanf( "%d%c ",&a,&c),scanf语句执行时,首先试图从缓冲区中读入一个%d类型的数据,如果和

第一个参数匹配,则继续从缓冲区中读取数据和第二个参数进行匹配,依次进行下去,直到匹配完所有的参

数;如果其中有一个参数不匹配,那就从这个地方跳出,忽略这个scanf后面所有的参数,而去执行下一条语

句。
可以用下面的程序验证一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123,b=1;
char c= 't ';
scanf( "%d%d ",&a,&b);
scanf( "%c ",&c);
printf( "%d/n%d/n%c/n ",a,b,c);
return 0;
}输入:2 回车a 回车
结果是:
a
解决方法:scanf()函数执行成功时的返回值是成功读取的变量数,也就是说,你这个scanf()函数有几个变量

,如果scanf()函数全部正常读取,它就返回几。但这里还要注意另一个问题,如果输入了非法数据,键盘缓

冲区就可能还个有残余信息问题。
比如: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123,b;
while(scanf( "%d%d ",&a,&b)!=2)
fflush(stdin);
printf( "%d/n%d/n ",a,b);
return 0;
}
你可以试一下,如果输入不是数字时,会有什么反应。

补充:scanf中一种很少见但很有用的转换字符:[...]和[ ^...]。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strings[100];
scanf( "%[1234567890] ",strings);
printf( "%s ",strings);
return 0;
}
运行,输入:1234werew后,结果是:1234。
通过运行可以发现它的作用是:如果输入的字符属于方括号内字符串中某个字符,那么就提取该字符;如果

一经发现不属于就结束提取。该方**自动加上一个字符串结束符到已经提取的字符后面。
scanf( "%[^1234567890] ",strings); 它的作用是:如果一经发现输入的字符属于方括号内字符串中某个字符

,那么就结束提取;如果不属于就提取该字符。该方**自动加上一个字符串结束符到已经提取的字符后面

注意:方括号两边不能空格,如:scanf( "%[ 1234567890 ] ",strings); scanf( "%[ ^1234567890

] ",strings); 不让空格也会算在里面的。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解决scanf的输入中不能有空格的问题。只要用
scanf( "%[^/n] ",strings); 就可以了。很神奇吧。

scanf原型:参见《C语言大全》和K&C
# include <stdio.h> ;
int scanf( const char *format, ... );
函数 scanf() 是从标准输入流 stdin 中读内容的通用子程序,可以读入全部固有类型的数据并自动转换成机内形式。
在 C99 中,format 用 restrict 修饰。
format 指向的控制串由以下三类字符组成:
● 格式说明符
● 空白符
● 非空白符

转换字符(就是%后跟的部分)
a 读浮点值(仅适用于 C99)
A 读浮点值(仅适用于 C99)
c 读单字符
d 读十进制整数
i 读十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整数
e 读浮点数
E 读浮点数
f 读浮点数
F 读浮点数(仅适用于 C99)
g 读浮点数
G 读浮点数
o 读八进制数
s 读字符串
x 读十六进制数
X 读十六进制数
p 读指针值
n 至此已读入值的等价字符数
u 读无符号十进制整数
[ ] 扫描字符集合
% 读 % 符号(百分号)

例如: %s 表示读串而 %d 表示读整数。格式串的处理顺序为从左到右,格式说明符逐一与变元表中的

变元匹配。为了读取长整数,可以将 l(ell) 放在格式说明符的前面;为了读取短整数,可以将 h 放在格式

说明符的前面。这些修饰符可以与 d、i、o、u 和 x 格式代码一起使用。

默认情况下,a、f、e 和 g 告诉 scanf() 为 float 分配数据。 如果将 l(ell) 放在这些修饰符的前

面,则 scanf() 为 double 分配数据。使用 L 就是告诉 scanf(),接收数据的变量是 long double 型变量。

如果使用的现代编译器程序支持 1995 年增加的宽字符特性, 则可以与 c 格式代码一起,用 l 修饰符

说明类型 wchar_t 的宽字符指针;也可以与 s 格式代码一起,用 l 修饰符说明宽字符串的指针。l 修饰符

也可以用于修饰扫描集,以说明宽字符。

控制串中的空白符使 scanf() 在输入流中跳过一个或多个空白行。空白符可以是空格(space)、制表符

(tab)和新行符(newline)。 本质上,控制串中的空白符使 scanf() 在输入流中读,但不保存结果,直到发

现非空白字符为止。

非空白符使 scanf() 在流中读一个匹配的字符并忽略之。例如, "%d,%d " 使 scanf() 先读入一个整数

,读入中放弃逗号,然后读另一个整数。如未发现匹配,scanf() 返回。

scanf() 中用于保存读入值的变元必须都是变量指针,即相应变量的地址。

在输入流中,数据项必须由空格、制表符和新行符分割。逗号和分号等不是分隔符,比如以下代码:
scanf( "%d %d ", &r, &c );
将接受输入 10 20,但遇到 10,20 则失败。

百分号(%)与格式符之间的星号(*)表示读指定类型的数据但不保存。因此,
scanf( "%d %*c %d ", &x, &y );
对 10/20 的读入操作中,10 放入变量 x,20 放入 y。

格式命令可以说明最大域宽。 在百分号(%)与格式码之间的整数用于限制从对应域读入的最大字符数。

例如,希望向 address 读入不多于 20 个字符时,可以书写成如下形式:
scanf( "%20s ", address );

如果输入流的内容多于 20 个字符,则下次 scanf() 从此次停止处开始读入。 若达到最大域宽前已遇

到空白符,则对该域的读立即停止;此时,scanf() 跳到下一个域。

虽然空格、制表符和新行符都用做域分割符号,但读单字符操作中却按一般字符处理。例如,对输入流

"x y " 调用:
scanf( "%c%c%c ", &a, &b, &c );
返回后,x 在变量 a 中,空格在变量 b 中,y 在变量 c 中。

注意,控制串中的其它字符,包括空格、制表符和新行符,都用于从输入流中匹配并放弃字符,被匹配

的字符都放弃。例如,给定输入流 "10t20 ",调用:
scanf( "%dt%d ", &x, &y );
将把 10 和 20 分别放到 x 和 y 中,t 被放弃,因为 t 在控制串中。

ANSI C 标准向 scanf() 增加了一种新特性,称为扫描集(scanset)。 扫描集定义一个字符集合,可由

scanf() 读入其中允许的字符并赋给对应字符数组。 扫描集合由一对方括号中的一串字符定义,左方括号前

必须缀以百分号。 例如,以下的扫描集使 scanf() 读入字符 A、B 和 C:
%[ABC]

使用扫描集时,scanf() 连续吃进集合中的字符并放入对应的字符数组,直到发现不在集合中的字符为

止(即扫描集仅读匹配的字符)。返回时,数组中放置以 null 结尾、由读入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用字符 ^ 可以说明补集。把 ^ 字符放为扫描集的第一字符时,构成其它字符组成的命令的补集合,指

示 scanf() 只接受未说明的其它字符。
对于许多实现来说,用连字符可以说明一个范围。 例如,以下扫描集使 scanf() 接受字母 A 到 Z:
%[A-Z]
重要的是要注意扫描集是区分大小写的。因此,希望扫描大、小写字符时,应该分别说明大、小写字母

scanf() 返回等于成功赋值的域数的值,但由于星号修饰符而读入未赋值的域不计算在内。给第一个域

赋值前已出错时,返回 EOF。

C99 为 scanf() 增加了几个格式修饰符:hh、ll、j、z 和 t。hh 修饰符可用于 d、i、o、u、x、X 或

n。它说明相应的变元是 signed 或 unsigned char 值,或用于 n 时, 相应的变元是指向 long char 型变

量的指针。ll 修饰符也可用于 d、i、o、u、x、X 或 n。它说明相应的变元是 signed 或者 unsigned long

long int 值。
j 格式修饰符应用于 d、i、o、u、x、X 或 n,说明匹配的变元是类型 intmax_t 或 uintmax_t。这些

类型在 <stdint.h> ; 中声明,并说明最大宽度的整数。
z 格式修饰符应用于 d、i、o、u、x、X 或 n,说明匹配的变元是指向 size_t 类型对象的指针。该类

型在 <stddef.h> ; 中声明,并说明 sizeof 的结构。
t 格式修饰符应用于 d、i、o、u、x、X 或 n,说明匹配的变元是指向 ptrdiff_t 类型对象的指针。

该类型在 <stddef.h> ; 中声明,并说明两个指针之间的差别。

例子:

# include <stdio.h> ;
int main( void )
{
char str[80], str2[80];
int i;
/* read a string and a integer */
scanf( "%s%d ", str, &i );
/* read up to 79 chars into str */
scanf( "%79s ", str );
/* skip the integer between the two strings */
scanf( "%s%*d%s ", str, str2 );
return 0;
}你的问题在这个部分:
3.scanf()函数的参数输入类型不匹配问题
这是我在csdn论坛上见到的问题,这个错误有时候会让人莫名其妙。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123;
char c= 't ';
printf( "input/n ");
scanf( "%d%c ",&a,&c);
scanf( "%d%c ",&a,&c);
scanf( "%d%c ",&a,&c);
printf( "%d/n%c/n ",a,c);
return 0;
}
当输入a 回车 后,会直接跳过下面2个scanf语句,直接输出为
t
原因:对于scanf( "%d%c ",&a,&c),scanf语句执行时,首先试图从缓冲区中读入一个%d类型的数据,如果和

第一个参数匹配,则继续从缓冲区中读取数据和第二个参数进行匹配,依次进行下去,直到匹配完所有的参

数;如果其中有一个参数不匹配,那就从这个地方跳出,忽略这个scanf后面所有的参数,而去执行下一条语

句。
可以用下面的程序验证一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123,b=1;
char c= 't ';
scanf( "%d%d ",&a,&b);
scanf( "%c ",&c);
printf( "%d/n%d/n%c/n ",a,b,c);
return 0;
}输入:2 回车a 回车
结果是:
a
解决方法:scanf()函数执行成功时的返回值是成功读取的变量数,也就是说,你这个scanf()函数有几个变量

,如果scanf()函数全部正常读取,它就返回几。但这里还要注意另一个问题,如果输入了非法数据,键盘缓

冲区就可能还个有残余信息问题。
比如: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123,b;
while(scanf( "%d%d ",&a,&b)!=2)
fflush(stdin);
printf( "%d/n%d/n ",a,b);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