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四元数的吗?

楼主(2014-12-21):
哪位熟悉四元数?都用来做什么?

网友A:
和陀螺仪相关,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B:
四元数,欧拉角,楼主是要做飞控?http://wellmakers.com/?p=85 看看这个!,入手了一个模块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元数,欧拉角,楼主是要做飞控?http://wellmakers.com/?p=85 看看这个!,入手了一个模块学习中.. ...

感谢分享,我的理解是四元数就是方便描述三维转动,就像复数方便描述二维转动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我的理解是四元数就是方便描述三维转动,就像复数方便描述二维转动一样。 ...

三维转动用欧拉角描述更直观!四元数的引出在文中这样说的“简单的说,三角度系统无法表现任意轴的旋转,只要一开始旋转,物体本身就失去了任意轴的自主性,这也就导致了万向节锁(Gimbal Lock)的问题”

楼主:
以前一直在想尽然有了二维矢量,干嘛还要复数? 后来大概明白其中的原因:矢量的加法很直观的描述了矢量合成,但是矢量的x乘和.乘都不能很方便得描述旋转,而有些矢量(比如电路里面的相量,还有傅里叶分析里面所涉及的好多东西)都是矢量旋转的问题,而采用复数描述无论是合成还是旋转都很方便,其中旋转就是乘以e的复指数。(不得不佩服发明复数的人,不得不佩服欧拉和他的欧拉公式)。所有的秘诀都在i的平方 = -1这里。

四元数的情况类似,道理上和复数一样。虽然复杂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转动用欧拉角描述更直观!四元数的引出在文中这样说的“简单的说,三角度系统无法表现任意轴的旋转, ...

谢谢分享,慢慢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