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控制的led灯带 ws2812 驱动程序总被定时器打断

楼主(2014-12-21):
用的stc15系列的单片机写的驱动程序  ws2812是单线控制的 跑的20多M晶振 控制了64像素点的灯珠  区别高低电平的时候能用的是延时
由于程序外设比较多 用到了定时器 还要用到pca模块进行霍尔测速
现在是不开中断 程序控制灯带没有一点问题 一开中断 ws2812的数据就会被打断 灯带的显示就很混乱 每次在刷新一帧数据之前把EA=0 刷新完之后EA=1 就没问题了
但是我里面涉及到测速 刷新一帧灯带64像素点大概要占用2ms时间 我刷新比较频繁的话 占用时间会更多 这样我测速就不准了
请各位前辈提供一个程序思路 谢谢

网友A:
分时控制, 只要保证不闪烁就行了。 另外刷新LED灯的时候 如果时序不能乱的话,禁止中断就是了。 好像一般的器件都没这么严格的时序的吧? 指的时间,

网友B:
ws2812 的控制要用定时器,否则无法保证时序的。

LZ 晒下N多定时器都干啥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时控制, 只要保证不闪烁就行了。 另外刷新LED灯的时候 如果时序不能乱的话,禁止中断就是了。 好像一般 ...

主要这个是单线控制的 我这还没刷新64个像素点 就被中断了 中断时间超过24us的话再送数据就认为是下一帧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s2812 的控制要用定时器,否则无法保证时序的。

LZ 晒下N多定时器都干啥去了? ...

串口中断必须设为最高优先级 一直在接收数据 外部中断用了一个检测外部脉冲变化次数 pca中断要通过无刷电机3根霍尔线判断电机转的方向和转速也是要即时响应 其他的是通过定时器分时执行的 现在我刷64个像素点的时候没刷完被中断时间超过24us 再送数据被认为是下一帧数据了 如果我等着刷完一帧数据的话要大约2ms 等待时间有点长 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这个刷屏一定要一次全部刷新完64个像素? 另外串口中断 可以采取BUF的形式,这样这个占用的时间就比较短了。而且串口中断 你波特率不高的情况下(列如9600), 不用最高优先级的。 检测脉冲变化次数,也是一样 数据后台处理。 另外LED 是要依靠你刷新维持显示? 还是你只刷新数据,他自己维持显示?这点就比较重要, 如果是前者,你只在需要刷新数据的时候,刷新就是了,

网友C:
看了下ws2812的手册和使用方法,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得用一个专门的定时器,并且把定时中断优先级开到最高。

网友C:
个人觉得你一个IO控制64个点有点牵强,分成两个或者4个IO,那用在刷新的时间会少一些

网友D(2015-01-23):
楼主能够说下你是如何驱动WS2812的,我的灯为什么一直不亮呢,亮的话也只是绿色的。

网友(2015-03-18):
楼主可以把代码给我发一份吗?724485809@qq.com,谢谢

网友E:
我也想要一份驱动部分的  zhifangs@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够说下你是如何驱动WS2812的,我的灯为什么一直不亮呢,亮的话也只是绿色的。 ...

用的51单片机吧  应该是时序不对

网友F(2015-06-10):
楼主我想要驱动代码,1663931967@qq.com

网友G(2016-01-27):
这个大哥,小弟最近也在学习单片机怎么控制WS2812的驱动程序,麻烦这位大哥给我发一份好不,我好学习学习。

网友G:
太激动了,忘记留联系方式了。492143961@qq.com

网友H(2016-07-07):
求楼主一份代码,自己编了一份时序用示波器总不对,崩溃了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把一个简单的驱动发上来  就不给你们一一发了  在这下载吧

led - ws2812.rar

网友I:
这驱动还是比较简单的,uS级,用51mcu很难保证时序准确.

感觉驱动前后一定要加关中断和开中断.

关中断2mS,这么长时间应该会对很多中断造成影响.这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J(2016-10-24):
怎样联系LZ

网友K(2021-05-05):
楼主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