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变频器PID功能怎么用?

楼主(2014-12-21):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屁股后的编码器直接进变频器,矢量变频,电位器控制速度,单片机都用不着,或者单片机输出模拟量到变频器。速度需要稳定到什么程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屁股后的编码器直接进变频器,矢量变频,电位器控制速度,单片机都用不着,或者单片机输出模拟量到变频 ...

同步程度:就是两个链条同步,并且可以设置速度。两个链条上是货物。

网友A:
运输货物,速度稳定性要求应该不高,现在的矢量变频,速度很稳的,哪怕零点几赫兹的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