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20块大洋悬赏解决STM8S207定时器的问题,给个可以用的例程也行

楼主(2014-12-21):
****标题是为了吸引人,当然如果不这么写,也会有人帮助的,钱不多,表明我的感谢,哈哈,测试完毕后留下支付宝,给大侠一盒烟抽
测试最基本的定时器,不管怎么变【计数器的值改变,定时器改变】基本的定时时间均不变,以定时器4为例,定时器的初始化如下
 TIM4_DeInit ();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 250);
  /* Clear TIM4 update flag */
  /* Enable update interrupt */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TIM4_ARRPreloadConfig (ENABLE);
  /* enable interrupts */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TIM4 */
  TIM4_Cmd(ENABLE);

楼主:
定时器的中断中,翻转IO的值
        if(!u8i)
        {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
        else
        {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
        u8i++;
        if(u8i==2)
        {
                u8i = 0;
        }

楼主:
u8i是一个全局变量,仅用来指示IO的翻转,频率固定为108khz,想要知道定时器的值到底如何设置呢?

楼主:
上传个工程包

网友A:
你计算一下,能不能和测量匹配起来.
1.mck,2分频后定时器 clk,3,计数次数,得到目标 clk,4,计数输出.
注意 volatile u8i

网友B:
MDK有simulator 你可以软仿一下看看寄存器和变量是不是都走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游总帮了我大忙了,官网的库的例程就是个渣渣,照着他的改,死了都不知道,游总给我支付宝账号:lol太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游总帮了我大忙了,官网的库的例程就是个渣渣,照着他的改,死了都不知道,游总给我支付宝账号太感谢 ...

这里要说明的是,游总绝对是没有私心的教会俺,但这20大洋是俺的悬赏。。。虽然很少,但是必须要给你。

网友C:
我网上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网上下的;

:dizzy:游总,给个链接,这么好的资源

网友D:
用ST的芯片需要例程或者资料什么的我代理这边整理还可以,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一下交流咧,不要钱~

网友A:
其实咱们可以搞个众测。每个人把开发板型号共享,然后每周出一个官方代码的测试。每个人都跑一遍生成报告。

网友E:
支持LS这么干,大家都受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支持LS这么干,大家都受益!

还要弄个测试框架,尽量让软件上表现出来.不能靠设备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