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T7022C读出来的电压为什么是360?

楼主(2014-12-21):
采用AT7022C读取两相220V电压,发现电压RMS值却总是360, 没有校表;请问是否与打压互感器有关系? 如果是这样,我必须设个一个校正系数?

谢谢指正。

网友A:
即使没校正,差别应该也比较小;
你这么大,看看是否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建议考虑下RN7302或者8302B,可以满足你要求,可以加我QQ604170839

网友C(2015-01-21):
读出的数据类似ADC的值,需经过计算得到电压值,你互感器输入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D:
你测的是线电压吧,应是380,测得是360,很正常,需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