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超再生模块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4-12-2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最好找卖给你的人要。

楼主:
淘宝买的 被坑了 本来想做一个超声波点对点测距的 想用射频启动接收端单片机的定时器 然后超声波停止定时器 但是发现用PT2262触发定时器的话不可靠呀
我用一个2262发送个下降沿 接收端也有一个模块接收 本以为送发送端发送到接收端接收的时间差不太的 没想到居然有50ms那么多  坑爹呀 大神有什么好的想法 用途是空旷的场地+有阳光距离10m   用红外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 被坑了 本来想做一个超声波点对点测距的 想用射频启动接收端单片机的定时器 然后超声波停止定时器 ...

测距为何不用超声波测距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距为何不用超声波测距模块...

因为距离长呀 要测的是移动物体和固定点的距离

网友C:
发射端三个脚,VCC,GND,SIN,
接收端:VCC,GND,SIN,ANT。
发射器简单,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了。
接收器找芯片,跟运放第8脚相连的是VCC,第四脚相连的是GND,SIN一般都接到运放的第1或者第7脚,剩下的一个就是信号脚了。
这种模块可以接到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一般设1200,安全一点就设6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端三个脚,VCC,GND,SIN,
接收端:VCC,GND,SIN,ANT。
发射器简单,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了。

前辈,您好,接收器用什么芯片呢,我是想搭一个一个单片机发射下降沿,在10us以内另外一个单片机能够接收到信号然后进入中断,请问前辈这个东东能够做到吗?.....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初接触到无线这些东西,让前辈见笑了.

网友D:
通过pt2262,2272这种遥控来达到10us这么短时间量的控制真的不现实,遥控你总得给他一个信号发射,对端接收、识别容错、确认输出这么一个过程吧。

网友E:
,哪位大神有程序。有就万分感谢了!!!

楼主(2015-03-08):
引用 网友C:
发射端三个脚,VCC,GND,SIN,
接收端:VCC,GND,SIN,ANT。
发射器简单,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了。

请问用单片机的话怎么弄呢
可以将发射端sin接到io然后发送数据?
接受端实际有3个脚我只有date脚而已,
我用这种方法可用示波器测出使无规则的波形

I`[T8{W}}]C3UAVOUJ%B(LS.png (20.09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端三个脚,VCC,GND,SIN,
接收端:VCC,GND,SIN,ANT。
发射器简单,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了。

一、技术参数

产品名称:不带编码发射模块
型       号:MX-F01
工作电压:3-12V
工作频率:433.92MHz

待机电流:0mA
工作电流:20-28mA
传输距离:>500m(开阔地接收板灵敏度在-103dBm以上距离)
输出功率:16dBm (40mW)
传输速率:<10Kbps
调制方式:OOK(调幅)
工作温度: -10℃~+70℃
尺  寸:19×19×8mm

脚位及使用说明:

1 ANT 接天线端
2 VCC 电源正极
3、4 DATA 数据输出
5 GND 电源负极

接收模块有四个外部接口,VCC"表示接电源正极," DATA"表示输出,"GND"表示接电源负极(产品上有英文标示)。

用途:遥控开关、接收模块、摩托车、汽车防盗产品、家庭防盗产品、电动门、卷帘门、窗、遥控插座、遥控LED、遥控音响、遥控电动门、遥控车库门、遥控伸缩门、遥控卷闸门、平移门、遥控开门机、关门机等门控系统、遥控窗帘、报警主机、报警器、遥控摩托车、遥控电动车、遥控MP3、遥控灯、遥控车、安防等民用及工业配套遥控领域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V): DC5V

静态电流(mA): 4MA
调制方式:调幅(OOK)
工作温度: -10℃~+70℃
接收灵敏度(dBm): -105DB

工作频率(MHz):433.92MHz

尺寸(LWH): 30*14*7mm

网友F:
程序下会复杂,方案才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用单片机的话怎么弄呢
可以将发射端sin接到io然后发送数据?
接受端实际有3个脚我只有date脚而已,

单片机输出小于1KHZ的信号驱动发射模块发出无线信号。
接收模块有3个脚没错,除了信号难道不用电源吗?电源正负极加信号刚好三个脚。
几乎所有的无线接收模块在平时都会输出杂波信号,如果不是跟发射模块靠的很近,正常的信号也会有受到外界干扰产生杂波,所以要做软件滤波。

网友C:
24L01的发射接收不知道延迟多少,超外差的433模块基本上没办法达到你的要求,
无线收发必须有一个校验过程,空间干扰太多,单个脉冲极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L01的发射接收不知道延迟多少,超外差的433模块基本上没办法达到你的要求,
无线收发必须有一个校验过程 ...

用类似红外解码开头的引导码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类似红外解码开头的引导码应该可以吧!?

室外红外遥控应该不可行。
之前做过简单试验失败,也许通过一些技术处理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外红外遥控应该不可行。
之前做过简单试验失败,也许通过一些技术处理可能吧。 ...

不是  是给超再生编一个引导码 通过程序处理应该可以去除干扰吧?!

网友C(点评):
波特率,引导码,所耗的时间响应还能达到你要求吗?有这条件用无线模块也一样。

网友G(2015-05-18):
楼主你好!,请问若将433发射模块的DATA脚一直接5V,会有信号发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请问若将433发射模块的DATA脚一直接5V,会有信号发射吗?

不会  要编码才行

网友H(2015-07-22):
楼主,正在使用这个模块,有些问题想问。。。

网友I:
请问下楼主是任何无线芯片都需要引导码吗,这个引导码的问题我很是疑惑,很多人都是不同型号的模块的引导码不同,那同一个芯片,是不是不一样的人做出来的,引导码就不一样啊.

楼主:
http://eelab.sjtu.edu.cn/news/show.aspx?id=463&cid=8可以参考这个

单片机和DF模块工作时,通常自己定义传输协议,不论用何种调制方式,所要传递的信息码格式都很重要,它将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可靠收发。

    码组格式推荐方案: 前导码+同步码+ 数据帧

     前导码长度应大于是10ms,以避开背景噪声,因为接收模块接收到的数据第一位极易被干扰(即零电平干扰)而引起接收到的数据错误。所以采用CPU编译码可在数据识别位前加一些乱码以抑制零电平干扰。
    同步码主要用于区别于前导码及数据。有一定的特征,好让软件能够通过一定的算法鉴别出同步码,同时对接收数据做好准备。
    数据帧不宜采用非归零码,更不能长0和长1。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或POCSAG码等,如下面的数据格式有一定检错功能:

楼主(2015-09-10):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楼主是任何无线芯片都需要引导码吗,这个引导码的问题我很是疑惑,很多人都是不同型号的模块的引导码不 ...

应该是针对那个模块抗干扰能力最强的引导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无线发射模块的DATA口是既可以接PT2262编码模块,又可以接单片机编码吗?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2、超再生 ...

见楼下

楼主:
前阵子有点忙。搞了很久的无线超再生模块,以下是实践得到一些使用方法,弄出来和论坛的朋友共享,由于能力有限,总感觉不是太对只是能用而已,请论坛的各位大神指正:

94.08 KB, 阅读权限: 10

网友I: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针对那个模块抗干扰能力最强的引导码

从网上找的驱动程序,现在可以通讯,我是把接到的数发到串口看的.
目前我的理解是这个前导码应该是芯片本身或者说做模块的厂家已经固化到模块内部了,因为在手册上确实看到传输模式是前导+id+数据,我不知道这个前导程序应该怎么写,所以在网上看了好多,大部分都没有写前导码的问题,而是直接ID+数据.而我在手册中看的到就该是由ID的开头的第一个bit位决定.那么我就不是太理解了为什么程序里面不涉及这方面的程序也是可以正常通讯,当然我这里是两个同样的模块,它们之间前导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从网上找的驱动程序,现在可以通讯,我是把接到的数发到串口看的.
目前我的理解是这个前导码应该是芯片本身 ...

无线收发模块只是信号传输,不会额外添加引导码什么的,
有关前导码是通信协议确定的,也就是由芯片-MCU等生成,不同芯片产生的格式也各不相同, 具体内容可参考  -常见红外遥控器编码与格式-  等资料   如:

网友J:
无线接收模块在没有对应发射信号的情况下,收到的是0-vcc幅度的杂波,为了正确识别一帧数据所以用引导码来间隔区别,
下面是我用PT2260发射所接收到的实际波型,遥控器为了省电在按下按键后才给芯片和发射部分供电,启动时间有点长,如果作为通信各芯片一直处于供电时启动时间可以缩短!

网友J:
再有提醒: 超再生无线接收模块虽然成本低,但调试麻烦体积大 性能也是超外差的优,随着超外差技术的发展和成本降低(整个接收模块3块以下),还是用超外差的吧!
下面是我设计生产的一个小产品,现成PT2260遥控器,用超外差接收芯片(晶振决定接收频率不用复杂调试手续)+单片机解码并控制其它动作:

网友K(2016-08-13):
有设计低于400UA工作电流的315M接收模块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有设计低于400UA工作电流的315M接收模块吗?

250ua

网友(2016-10-13):
引用 楼主:
不会  要编码才行

请问是要发特定的高低电平唤醒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  要编码才行

HELLO?有人吗